[求助] 2个时钟域的时钟频率差距很大怎么把

楼主(2014-02-25):
大家好,请问在2个时钟域中,2边的时钟频率差距很大怎么把,比如写入一边是1M~2M的clk,而读取一边是125M的clk,这中情况还是使用FIFO进行转换么,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么。。

网友:
异步FIFO百搭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哦,非常感谢你。看来就是要用异步FIFO来处理啊,我还想问问,2个时钟域的频率差距这么大,差了100倍,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要求?

网友:
差更多的都能处理,想想按键怎么处理,fifo怎么实现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嗯,谢谢了。控制逻辑我自己慢慢想把。谢谢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