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一个计数器的问题

楼主(2014-02-25):
今天碰到别人写的一个计数器:
reg [2:0] cnt;
always @(posedge clk,negedge rst)
begin
    if(rst)
      cnt <= 3'd0;
    else begin
        cnt <= cnt + 3'd1;
        if(cnt == 3'd3)
           cnt <= 3'd0;
    end
end
这样写的方式跟我们平时写的方式有出入,结果我就产生了疑问,这样的写法是基于怎样的考虑,
有考虑到实际的硬件电路?

ps:习惯写法:
reg [2:0] cnt;
always @(posedge clk,negedge rst)
begin
    if(rst)
      cnt <= 3'd0;
    else if(cnt == 3'd3)
       cnt <= 3'd0;
    else
       cnt <= cnt + 3'd1;
end

网友:
这个电路看一眼就知道是垃圾。连高低电平复位都搞不清楚。

网友:
恩。。。
可能是初学呗~

网友:
我也覺得是初學者, 沒有什麼特別意義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问过前辈,他们说第一个是mux在后,对前级的驱动能力要求不那么高;
第二个是mux在前,对前级的驱动能力要求高些;
对他的解释持怀疑态度

网友:
always @ (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)
begin
        if (rst == 1'b1)
                cnt <= 3'd0;
        else if (cnt >= 3'd3)
                cnt <= 3'd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cnt <= cnt + 3'd1;
end

网友:
在综合上,综合器会把他们综合成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