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:nLint破解不成功,有没有大侠路过帮忙下,谢谢!

楼主(2014-02-25):
根据这个帖子: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428165&;highlight=nLint
生成novas.dat
但是nLint一直破解不成功,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?请大侠帮忙看看怎么解决?

网友:
你把这个nlint给发上来,,
lic的语法错了,不过暂时没看出来是哪儿错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SERVER xichi-ws 60a44c2241b8 28001
DAEMON snslmgrd /usr/eda/synopsys/nlint2013.09/bin/snslmgrd
FEATURE nLint snslmgrd 2014.2 1-dec-2014 99 CE9413489691D2BE0294 \

VENDOR_STRING=ES=NOBLIELLNCCCGNODOINO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29
FEATURE nLint_either snslmgrd 2014.2 1-dec-2014 99 \

0E7423D8212CA536C5C1 VENDOR_STRING=ES=IIOBLIFPJJEFDEMEPQIH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19
FEATURE nLint_mixed snslmgrd 2014.2 2-dec-2014 99 \

8E6433382D8340E9FDCF VENDOR_STRING=ES=EBHJBBCLNFNEOHLFBEJN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69
FEATURE nLint_sv snslmgrd 2014.2 2-dec-2014 99 3ED4C398CF7CB8E3E98D \

VENDOR_STRING=ES=JDBPPMDKEPEOFQOELIQI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67
FEATURE nLint_verilog snslmgrd 2014.2 3-dec-2014 99 \

8E64435824D3A5AB289E VENDOR_STRING=ES=OBFBQHIDQFBONCPEQENF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49
FEATURE nLint_vhdl snslmgrd 2014.2 3-dec-2014 99 6E846308A094899FEA84 \

VENDOR_STRING=ES=INDFPNLFPLCFDHMEHGJB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63
FEATURE DataExpansion snslmgrd 2014.02 2-dec-2014 99 \

8EE453B8987E9BFBD5F4 VENDOR_STRING=ES=KJDPDEECJIJHGGNJHFFJ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75
FEATURE DataExpansionCoverage snslmgrd 2014.02 2-dec-2014 99 \

CE14731859AAE18C8FCD VENDOR_STRING=ES=FFKQMIDHFPFOOBJIKFII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27
FEATURE DataExpansionSim snslmgrd 2014.02 2-dec-2014 99 \

9E949388CFA56D7B50F1 VENDOR_STRING=ES=JPHJNQFLNFNEGGDKDMFQ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24
FEATURE DataReplay snslmgrd 2014.02 3-dec-2014 99 \

CEC4D3C81B0619460C9A VENDOR_STRING=ES=NEGLNHHFNFDHLNJEIFIE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40
FEATURE DataReplaySim snslmgrd 2014.02 3-dec-2014 99 \

CE9413C8B81876431AE2 VENDOR_STRING=ES=OFCKLPEFLNELMIKLOMCF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13
FEATURE Debussy snslmgrd 2014.02 3-dec-2014 99 EEB423A8AE0504872120 \

VENDOR_STRING=ES=IECMKQJBKOJBLNPIEGFC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32
FEATURE Debussy_shared snslmgrd 2014.02 4-dec-2014 99 \

9E649388ECFF3C92145B VENDOR_STRING=ES=FJLIIMHJINMNHCDDQGFQ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81
FEATURE EssentialSignalAnalysis snslmgrd 2014.02 4-dec-2014 99 \

EEB49378FD1F271EA0E9 VENDOR_STRING=ES=PFNQIQDHKBIKPNIOKNKB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70
FEATURE Extraction snslmgrd 2014.02 5-dec-2014 99 \

9E84F3A8E9852452B02C VENDOR_STRING=ES=EECODDBOQOLKINEEOBNH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25
FEATURE FLE_main snslmgrd 2014.02 5-dec-2014 99 8E941388105A2EA1A3F7 \

VENDOR_STRING=ES=KJFNOPHJEGLGOOEGDJOL HOSTID=60a44c2241b8 ck=2
FEATURE FL_cosim_run snslmgrd 2014.02 5-dec-2014 99 \

AE64A3C841E7FEB2EF1B VENDOR_STRING=ES=NEPOIIMIONCJNMOFGOHL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57
FEATURE FL_ice_run snslmgrd 2014.02 6-dec-2014 99 \

EED443A8781715998EAC VENDOR_STRING=ES=JNIMCJQINJGEEPLJKJEJ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50
FEATURE FL_multichip_partition snslmgrd 2014.02 6-dec-2014 99 \

3E0403680A1EFCFA06BC VENDOR_STRING=ES=OBJMGQHMOHFJEEGCLNBK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20
FEATURE FL_recalc snslmgrd 2014.02 8-dec-2014 99 6EC423D806BD1530AF66 \

VENDOR_STRING=ES=OOFBGIIGBHCHEPCMLEFI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33
FEATURE Gaia snslmgrd 2014.02 9-dec-2014 99 AE94D3B883C1FBBB578D \

VENDOR_STRING=ES=DEELMLGIPGGIBMEFNMBP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75
FEATURE Gate2LayoutCorrelation snslmgrd 2014.02 9-dec-2014 99 \

0ED47368C2124687BF85 VENDOR_STRING=ES=EEPOFBDIPIQNHCPINNBQ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25
FEATURE Gate2RTLCorrelation snslmgrd 2014.02 10-dec-2014 99 \

9EB4E3F8CB0EA1F5C8AB VENDOR_STRING=ES=HNNHOQDGCQMIQDEKFQCF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56
FEATURE Gsim_dump_advance snslmgrd 2014.02 11-dec-2014 99 \

9ED493781969B98B0D3F VENDOR_STRING=ES=FILFMCFGPMCHOGQGEQGF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72
FEATURE Gsim_dump_basic snslmgrd 2014.02 11-dec-2014 99 \

5EB40388A40F04F94F4A VENDOR_STRING=ES=DOEHBIQLGCNFHOEPDMJL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37
FEATURE Gsim_framework_advance snslmgrd 2014.02 11-dec-2014 99 \

9E0403387AFE43354CCD VENDOR_STRING=ES=KHEMMDKCOHONMPKPKGJN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17
FEATURE Gsim_framework_basic snslmgrd 2014.02 11-dec-2014 99 \

6EA4A3989CB5A49AE391 VENDOR_STRING=ES=DGGLICBPHFGBKGBJEJJD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40
FEATURE Gsim_snapshot snslmgrd 2014.02 11-dec-2014 99 \

5E8443E84337BDD0A28F VENDOR_STRING=ES=JKQQLCBEKGGPQOOGJNKP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1
FEATURE Gsim_wave snslmgrd 2014.02 12-dec-2014 99 \

4E44F398F4A74EAE536F VENDOR_STRING=ES=OLQPEHHIKQNNPBDQBOGG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41
FEATURE GuidedTraceAnalysis snslmgrd 2014.02 12-dec-2014 99 \

BE0483982503BB6625B3 VENDOR_STRING=ES=BFQCOCPPKCLGIPKCBEPM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23
FEATURE HDL2SC_mixed snslmgrd 2014.02 12-dec-2014 99 \

2E94D36874D68D701478 VENDOR_STRING=ES=PIJIMPEOECNCDGEQKQML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38
FEATURE HDL2SC_verilog snslmgrd 2014.02 12-dec-2014 99 \

BEA4A33805E31F717BEA VENDOR_STRING=ES=FCEGFQELPINDHODFCCCO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41
FEATURE HDL2SC_vhdl snslmgrd 2014.02 13-dec-2014 99 \

DE24A3488D2C6E785E8F VENDOR_STRING=ES=QIGFOQDBIEMPIJGIGKPF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65
FEATURE Laker_AMS snslmgrd 2014.02 13-dec-2014 99 \

8E048388B0DF18D67801 VENDOR_STRING=ES=GPGEJNFBQEGMHBDGMDKE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17
FEATURE Laker_L1 snslmgrd 2014.02 13-dec-2014 99 2E243318C7CF8742B866 \

VENDOR_STRING=ES=FQNPQLFFIJGEHQBLHCEN HOSTID=60a44c2241b8 ck=7
FEATURE Laker_L2 snslmgrd 2014.02 13-dec-2014 99 DEA413C8BC86B4C60E92 \

VENDOR_STRING=ES=QJDOQBQDONINPOICNBDF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31
FEATURE Laker_L3 snslmgrd 2014.02 13-dec-2014 99 FE5433D8C7738BB6602B \

VENDOR_STRING=ES=BLFNNCCEIQOCLMLEJQFQ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47
FEATURE Laker_T1 snslmgrd 2014.02 14-dec-2014 99 8EA413D8B8F5EA42AD65 \

VENDOR_STRING=ES=GBBGCLGPMNMOJIGEOFJF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53
FEATURE Laker_T1_LE snslmgrd 2014.02 14-dec-2014 99 \

3EA4E36806BC9A4AC1C5 VENDOR_STRING=ES=NLCDCHKJCPCMLJKJECPQ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25
FEATURE Laker_Viewer snslmgrd 2014.02 14-dec-2014 99 \

5EF4E338BB9E5B69258A VENDOR_STRING=ES=MBNHHDJQJMHBLPKPKNNQ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4
FEATURE Laker_iDRC snslmgrd 2014.02 14-dec-2014 99 \

DEF45328BF4377FF4740 VENDOR_STRING=ES=GNMOGBPOQIONJLLMBMBD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81
FEATURE Laker_iLVS snslmgrd 2014.02 15-dec-2014 99 \

2EB4F388A3A2F9D8B86D VENDOR_STRING=ES=PDIQKJMKENHKOFEDKJKN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44
FEATURE Reusner snslmgrd 2014.02 20-dec-2014 99 CEE41318ED96EB4C64EB \

VENDOR_STRING=ES=FGPBPQLKFNCBONPEQHCM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53
FEATURE RtlGateCorrelation snslmgrd 2014.02 21-dec-2014 99 \

1E9443B8E2CBBC8D0F49 VENDOR_STRING=ES=QEFFILPELQHDEBGJBOBN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97
FEATURE SKDB_Import snslmgrd 2014.02 21-dec-2014 99 \

3E147368EAD7F456DD15 VENDOR_STRING=ES=MFFBKEDMFHHNDFPBELIC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86
FEATURE SilVE snslmgrd 2014.02 21-dec-2014 99 1EC45328EE31B19CAF77 \

VENDOR_STRING=ES=HILCBLPONGLBGNNKMNJB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85
FEATURE Siloti snslmgrd 2014.02 24-dec-2014 99 9E4453A80916DAA4B1D8 \

VENDOR_STRING=ES=OMFJGLLELCKOKQNJFEFC HOSTID=60a44c2241b8 ck=7
FEATURE Siloti_fe snslmgrd 2014.02 26-dec-2014 99 \

EE4493E878A4FEE60AC2 VENDOR_STRING=ES=NCHEOGCQFKFBDKCIBHGD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66
FEATURE Siloti_o2 snslmgrd 2014.02 26-dec-2014 99 \

7EA443285B44FABD9202 VENDOR_STRING=ES=LFKGGHQCJHGNLBDHKFMI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33
FEATURE SimVE snslmgrd 2014.02 28-dec-2014 99 CE8413E84E9B8BCE0719 \

VENDOR_STRING=ES=PPBJPPJFIJGGKHKIBOKP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41
FEATURE TLM_Synthesis snslmgrd 2014.02 28-dec-2014 99 \

8E648378DA55792B99C5 VENDOR_STRING=ES=EDGGKPLFEJCFGOBCHMMG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12
FEATURE TestDesignCorrelation snslmgrd 2014.02 28-dec-2014 99 \

5E04F3C8B7452F3CDC1F VENDOR_STRING=ES=QHDCJCMNBMJFFQIMDDJL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63
FEATURE TestVE snslmgrd 2014.02 28-dec-2014 99 CE24F328AF30CEC89750 \

VENDOR_STRING=ES=IFLNHJLGNQOGHGOCEBCQ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11
FEATURE TimingAnalysis snslmgrd 2014.02 28-dec-2014 99 \

4EB4C3B813AA2B5C4E88 VENDOR_STRING=ES=LDKDJJOLCNQIQKLICFNN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99
FEATURE Verdi snslmgrd 2014.02 28-dec-2014 99 BE5473A86D2F5CDB6D5D \

VENDOR_STRING=ES=FBNEDMFFNKPMPCHQIDCC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54
FEATURE WhatIfAnalysis snslmgrd 2014.02 31-dec-2014 99 \

4E94E3A885B3A4565DCA VENDOR_STRING=ES=JFLCHFHHBEPPKJEMKHKD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16
FEATURE hdlin snslmgrd 2014.02 31-dec-2014 99 0E3433E8BF22A6A0CEE0 \

VENDOR_STRING=ES=IPHQKBMLNLDDJPEIDMGI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65
FEATURE hdlin_mixed snslmgrd 2014.02 31-dec-2014 99 \

6EB4C358EEA06741EF11 VENDOR_STRING=ES=CQDBFGHKFNMLIOIQFIDJ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37
FEATURE hdlin_verilog snslmgrd 2014.02 31-dec-2014 99 \

3EA403D8A4B6F2C6F0AF VENDOR_STRING=ES=BNNMDNIJMCNEHCKHFNDQ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32
FEATURE nAnalyzer snslmgrd 2014.02 2-dec-2014 99 AE84D3680FE6554EC155 \

VENDOR_STRING=ES=DNIFHDFLGQGPKFKGIOFM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11
FEATURE nBench snslmgrd 2014.02 2-dec-2014 99 EE5453984BC4BE3BB51F \

VENDOR_STRING=ES=GJFHIJKGMQMPIOBQPOGC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52
FEATURE nClock snslmgrd 2014.02 2-dec-2014 99 EE94530802BFB446C26C \

VENDOR_STRING=ES=MKQELNIJPJPICMOHEKFL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13
FEATURE nCompare snslmgrd 2014.02 2-dec-2014 99 4E3443F85CCAB6D7DA31 \

VENDOR_STRING=ES=OHMQQMDNFOFNGQLNJLCB HOSTID=60a44c2241b8 ck=6
FEATURE nECO snslmgrd 2014.02 2-dec-2014 99 DE8483D8D1B838910768 \

VENDOR_STRING=ES=PIILQCIOIFIEIPDCCMBO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25
FEATURE nESL snslmgrd 2014.02 3-dec-2014 99 2E441378C07ACE6118A0 \

VENDOR_STRING=ES=NJHMMBKDLPFOMNGOFPIN HOSTID=60a44c2241b8 ck=5
FEATURE nMonitor snslmgrd 2014.02 3-dec-2014 99 7E64C398B8FAF047BC24 \

VENDOR_STRING=ES=FDDHENCIELOCKOGNDBJB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33
FEATURE nProp snslmgrd 2014.02 4-dec-2014 99 DEA493F8E328D7CDFE12 \

VENDOR_STRING=ES=FFJDMQNKMNDQFPHDJKLG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99
FEATURE nSchema snslmgrd 2014.02 4-dec-2014 99 2E5453388A1EAEF93613 \

VENDOR_STRING=ES=JIHGKHLLMGHJEJPCOMHL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28
FEATURE nSchemaOnly snslmgrd 2014.02 4-dec-2014 99 \

4EA4E3584CB903936F6D VENDOR_STRING=ES=MCHMBFCOCLDKGBDMCNEJ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66
FEATURE nState snslmgrd 2014.02 7-dec-2014 99 1E1433E81996ECE6DB85 \

VENDOR_STRING=ES=MELMJCJHMEBGNQMEGHMG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58
FEATURE nTiming snslmgrd 2014.02 7-dec-2014 99 5E8493C8413D8FF283C6 \

VENDOR_STRING=ES=OCMIFCPMFJMMMCHPNPHI HOSTID=60a44c2241b8 ck=2
FEATURE nTrace snslmgrd 2014.02 9-dec-2014 99 CE149308A7DB013F7C87 \

VENDOR_STRING=ES=EBHBBHQCCHFHCGGLMPOE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19
FEATURE nTree snslmgrd 2014.02 9-dec-2014 99 3EC4C3A837505FFF39E0 \

VENDOR_STRING=ES=FFPJEEJMIGKODFPDJOCN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41
FEATURE nWave snslmgrd 2014.02 9-dec-2014 99 4E84F3B8CBB2AA03840B \

VENDOR_STRING=ES=IECQQDGJQMCOBQCKFEGM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32
FEATURE nlcc snslmgrd 2014.02 9-dec-2014 99 3E3443289D228EC3CCC9 \

VENDOR_STRING=ES=COEFPLJGKOJBMHDPCILN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32
FEATURE tSchema snslmgrd 2014.02 9-dec-2014 99 8E3473787992219A9AC6 \

VENDOR_STRING=ES=BOPNNQCFJCECFHPHKOBN HOSTID=60a44c2241b8 \

ck=22
FEATURE turboSchema snslmgrd 2014.02 9-dec-2014 99 \

FEB4E3E859E7435BDFF2 VENDOR_STRING=ES=EIHDDBIBNOIFOOGNLBLF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82
FEATURE turboState snslmgrd 2014.02 9-dec-2014 99 \

9E2493987439E75C364B VENDOR_STRING=ES=FKMFDOCBOQKIDMLPFJGK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10
FEATURE turboTracer snslmgrd 2014.02 10-dec-2014 99 \

AEA4F3786F172B09CC5D VENDOR_STRING=ES=KGNKLJCGLCPQDBICBQNM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99
FEATURE turboWave snslmgrd 2014.02 10-dec-2014 99 \

BE84C3B8800B092DBE0E VENDOR_STRING=ES=QPGQGCBFLMLBCKQNKEEB \

HOSTID=60a44c2241b8 ck=59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lic文件也上传了

网友:
试试下面的,,或者你换个用户试试

SERVER xich-ws 60a44c2241b8 27001

DAEMON snslmgrd /usr/eda/synopsys/nlint2013.09/bin/snslmgrd

FEATURE DataExpansion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6E94B399E1ED452A2E3F VENDOR_STRING=ES=POBNBJDHKFNFCKNLIPOK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18
FEATURE DataExpansionCoverage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\
        BE8493E96B17CEBF4217 VENDOR_STRING=ES=CEQDGQLCGFEMJOEGBOPD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30
FEATURE DataExpansionSim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\
        7E04339929C0900EF939 VENDOR_STRING=ES=IFHJDLPJBGFIMNMQCFDQ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14
FEATURE DataReplay snslmgrd 2019.12 3-jan-2015 99 \
        1E94335929CDCCB98B2A VENDOR_STRING=ES=ELJDOBGNCLGJODCEEBPI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7
FEATURE DataReplaySim snslmgrd 2019.12 7-jan-2015 99 \
        EE2453895E121DF14137 VENDOR_STRING=ES=FEJBDGEEHGIQFPIKJIOQ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2
FEATURE Debussy snslmgrd 2019.12 3-jan-2015 99 5E944339B6492E8E6C99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EPPCCNFPMLNQNQLDGPDI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18
FEATURE Debussy_shared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2E0443E9812A3CBFF47A VENDOR_STRING=ES=JNGBPCOEOPFCOPDFJCKQ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49
FEATURE EssentialSignalAnalysis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5E94C3A9B305A943EFBA VENDOR_STRING=ES=GFBDNHLDFGCGDCKOMBJH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48
FEATURE Extraction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\
        0EE4831927648BAD33E1 VENDOR_STRING=ES=HFLQFBKIELPEEPGPOJIM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9
FEATURE FLE_main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8E24E3992B9057E760CC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EGFQODGOEBDEELECNMDH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16
FEATURE FL_cosim_run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AEE4E3A9A38D04EB1D38 VENDOR_STRING=ES=NCGKILQIPPHCBPKQDFIG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33
FEATURE FL_ice_run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FED4C31995DF478DB933 VENDOR_STRING=ES=JLCMPCLEMKCHLFLHBKKD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11
FEATURE FL_multichip_partition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\
        CEC4D3C926B090233BC0 VENDOR_STRING=ES=DNEPNCGOEFFCQBLIIOFG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1
FEATURE FL_recalc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DE14E3F969FB15EEA459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BFMHOFBOEJPECJGQINFC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33
FEATURE Gaia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5E442319D418324DEF4F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HNCPJCCCBKBEPPOMFLCB HOSTID=60a44c2241b8 ck=7
FEATURE Gate2LayoutCorrelation snslmgrd 2019.12 3-jan-2015 99 \
        5EA4F38983C81F4E5337 VENDOR_STRING=ES=MNLEBHCFHMDINKODKLKH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10
FEATURE Gate2RTLCorrelation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EE7443F95EB3C8511551 VENDOR_STRING=ES=LDCBCGHFDMGLNOHNMPEK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26
FEATURE Gsim_dump_advance snslmgrd 2019.12 11-jan-2015 99 \
        CE048309CBDC412619C9 VENDOR_STRING=ES=LQJMNJDBHKNPBNQCNPFG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11
FEATURE Gsim_dump_basic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FE5403894F633278AA5F VENDOR_STRING=ES=QGBCGMKIJCOKFKHPGPBB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9
FEATURE Gsim_framework_advance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AE44F3E968AB397ACA5C VENDOR_STRING=ES=CIKNBFJEPEFJGBEPDJDE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28
FEATURE Gsim_framework_basic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\
        7ED4138948E3DAA33627 VENDOR_STRING=ES=QEDEIEHGQBJNDCIOOGMQ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17
FEATURE Gsim_snapshot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BE146349B71876E42DB5 VENDOR_STRING=ES=PNFLPIJKMKPOBHFHJOOC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27
FEATURE Gsim_wave snslmgrd 2019.12 5-jan-2015 99 0ED4032950B1A06DC7AC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MCOQJEDKGQMPFMOIDPLM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17
FEATURE GuidedTraceAnalysis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FEE493192C457C8B7D96 VENDOR_STRING=ES=BGLDQCNFCQQMKNGPBOLD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11
FEATURE HDL2SC_mixed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\
        7E54C3C9A58B9A212B95 VENDOR_STRING=ES=QBOJLLLFQGJLEGPEIJOB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39
FEATURE HDL2SC_verilog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0E9423393F28FF8FEF12 VENDOR_STRING=ES=NPHNPHIJHLDBOLFOIIGO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22
FEATURE HDL2SC_vhdl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\
        1E84032913FE52C77735 VENDOR_STRING=ES=INDPNOOBQGGFPLJCBGIN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15
FEATURE Laker_AMS snslmgrd 2019.12 3-jan-2015 99 BE94E379B452B4028FFF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GGNFLFFMDJLQNGOPJMLO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47
FEATURE Laker_L1 snslmgrd 2019.12 3-jan-2015 99 6E04A379CF9D35C38C6D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GEMJOMGQOEEJONHFMCHO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47
FEATURE Laker_L2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9E14A349D0196DB85B5E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MDOFKLLLKBLGMHKCOLML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43
FEATURE Laker_L3 snslmgrd 2019.12 3-jan-2015 99 0EB473194F8C8B42A35F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PNMLMILFPHIINMCHCKNM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16
FEATURE Laker_T1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CE04C389574847BACC32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NBQLCKIEMDLFPDGDGOKG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35
FEATURE Laker_T1_LE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2E14A3B9D480361B9376 VENDOR_STRING=ES=NIPJNDGDLJQEOOEGEKHF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42
FEATURE Laker_Viewer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AE64A33933B914EA4152 VENDOR_STRING=ES=NDCHNCLBFNNCGFMHBDPI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21
FEATURE Laker_iDRC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5E6463892B33A384F37E VENDOR_STRING=ES=CBPCOOJLBJPPDDPPCDED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18
FEATURE Laker_iLVS snslmgrd 2019.12 5-jan-2015 99 \
        9EF423897051EC091FF0 VENDOR_STRING=ES=ILLHGCENHPBKQJGFDGLN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29
FEATURE Reusner snslmgrd 2019.12 5-jan-2015 99 4E6413E9F65084A059C5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MDMKJKIMOMBJOLDPBPLB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31
FEATURE RtlGateCorrelation snslmgrd 2019.12 6-jan-2015 99 \
        4EA463198BCA6437EB10 VENDOR_STRING=ES=KOPELBOBCOKNJIMPOIDL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21
FEATURE SKDB_Import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\
        1E742349CBE3EF47CFF6 VENDOR_STRING=ES=EHLDEQIJDLHEDEIJKLPP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41
FEATURE SilVE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5EB4C3B9261252ACEB23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EMIPOKKJBDDCJNLGMLDN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42
FEATURE Siloti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EEA483E9844603D21E21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IFCMCQHNLLKBQBFHJFOQ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19
FEATURE Siloti_fe snslmgrd 2019.12 5-jan-2015 99 2E94B39908F33BE2A117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OQIOICNEFHHFCCLHJGBB HOSTID=60a44c2241b8 ck=0
FEATURE Siloti_o2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FEF443E9653A7256270D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ICGDPOLBHPFIBMIJMHDQ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22
FEATURE SimVE snslmgrd 2019.12 3-jan-2015 99 6ED403B9DBB23FDC8A7E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INPKHQPECBFQPKDQLBLM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31
FEATURE TLM_Synthesis snslmgrd 2019.12 3-jan-2015 99 \
        EE54E349A354FD9DC430 VENDOR_STRING=ES=NKPLKNBOMNBIKQCNDLPE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14
FEATURE TestDesignCorrelation snslmgrd 2019.12 6-jan-2015 99 \
        BE64332915A11C4A61BF VENDOR_STRING=ES=BOJHJHGBEMLPMELGIECD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16
FEATURE TestVE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4E54D309680A4AFF511F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DQFFPDMHDHFKOHEJGGKL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10
FEATURE Verdi snslmgrd 2019.12 5-jan-2015 99 5EB43379034389F6EAFF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PMCIPHDQMIOLGNGLMGPG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33
FEATURE WhatIfAnalysis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7E1483A9A00D7D730F89 VENDOR_STRING=ES=NKQMFOOKBDHHJNMGCEHC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19
FEATURE hdlin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6E1463596FD47A0597D7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FJQJEEPOQCIMNHPBGEIM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32
FEATURE hdlin_mixed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EE44334910A356ACB54E VENDOR_STRING=ES=MMELQQQBPBBHNNPFCGDK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12
FEATURE hdlin_verilog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\
        FE84530907316D7CCF04 VENDOR_STRING=ES=BNPQJOFCKOJDLCQPPJQG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20
FEATURE hdlin_vhdl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EE74F3C9E346B945AA96 VENDOR_STRING=ES=MQHJLDLEQCMHHFOFEPPQ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50
FEATURE nAnalyzer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0E8453A9FDEAFA13B814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HCNCPFBQGNEGKBJBFMEI HOSTID=60a44c2241b8 ck=3
FEATURE nBench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BED493D908D528693CAC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KQOHPBBIJKLHNGDPHHGP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17
FEATURE nClock snslmgrd 2019.12 4-jan-2015 99 3EC4B38926370C75FD99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NJEMNQHDFGMGQDONPJDD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15
FEATURE nCompare snslmgrd 2019.12 3-jan-2015 99 3E24C3C96D36C88434DD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MGMHQGFKDFHJBIMPDHDH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39
FEATURE nECO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3E44E3397CAF05F8D055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EDNKPKQGDLGBDCGHLEFD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46
FEATURE nESL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1E34A3A9209F401CF56F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KHPKFNDHQEDCCBDCJLIC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19
FEATURE nLint_either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4E3473F93612B19935DD VENDOR_STRING=ES=FIIFNENQNHLKPIDOOCPQ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9
FEATURE nLint_mixed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4E14B3B9262E5E073BFA VENDOR_STRING=ES=QCDDIHKHPMCBMHKOLPDE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25
FEATURE nLint_sv snslmgrd 2019.12 3-jan-2015 99 8E8473893C767AD6C3AF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DCGCBJCHKNQOJFMOLILD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49
FEATURE nLint_verilog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1E2453694636E9CB1D2F VENDOR_STRING=ES=QKQBFEHQBBCBDKIKQDLL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20
FEATURE nLint_vhdl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AE943399D3A23A10C493 VENDOR_STRING=ES=EJDFHLNMHMDPNDIJOMHL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33
FEATURE nMonitor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3EB453C91DC034791FB4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JJPOOHDOQCDEIQOPPICO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10
FEATURE nProp snslmgrd 2019.12 4-jan-2015 99 1EB413F9584F3F590ED1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EFJLPIOPBEKDICFGOHFN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48
FEATURE nSchema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FE1463D99015141335E3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MPLGQOOBDCBMKJMBKIEO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49
FEATURE nSchemaOnly snslmgrd 2019.12 3-jan-2015 99 \
        AEA48329C5D936D070A2 VENDOR_STRING=ES=DDLFMPHNHCDFFHIGPQMJ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36
FEATURE nState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CEB4F3D987A60200D2D3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QJGLFFFHHFQDFDCQEKMF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42
FEATURE nTiming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2ED4C369775E54CAB054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BGQIHBKLBOQMLMFDNOGF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16
FEATURE nTrace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4E0483C9059894C0E740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CKFGIBPBPLENIGJQFPEC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29
FEATURE nTree snslmgrd 2019.12 5-jan-2015 99 FEC4F3B98B5C4F6A80DD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NPQGBMJQEBHHKNOPKPLP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43
FEATURE nWave snslmgrd 2019.12 5-jan-2015 99 0E040309BC1BB1AC4A14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NIFPNMQMJPDPOPODLKGQ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11
FEATURE nlcc snslmgrd 2019.12 2-jan-2015 99 7EE4039999B5A71742BF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LFIODGPCIFCJEOGJCEKI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34
FEATURE tSchema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7EC4B34962F0FDFB7864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GIKBIFFGMFCPIEDDOPKC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25
FEATURE turboSchema snslmgrd 2019.12 5-jan-2015 99 \
        8EB4D31983DBE96423BC VENDOR_STRING=ES=FBEIIPCPBMJDIQOQJQDE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48
FEATURE turboState snslmgrd 2019.12 3-jan-2015 99 \
        FE8423696678969D8FAA VENDOR_STRING=ES=IMNQHDGCPPMBGEHIFJLB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38
FEATURE turboTracer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\
        4E5453D9AA250F46BEB0 VENDOR_STRING=ES=QEHNOHOOMGHHJHLNPNMK \
        HOSTID=60a44c2241b8 ck=13
FEATURE turboWave snslmgrd 2019.12 1-jan-2015 99 0ED4F3D90B8226B3951D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ES=MCNCEPIDIDOJGNEIBPDE HOSTID=60a44c2241b8 \
        ck=50

网友:
what's about other synopsys tools ?

网友:
If other work, there is no reason this won't

网友:
两个问题:1. 你的license是用float的形式,设定LM_LICENSE_FILE这里就设定错了,应该使用PORT@SERVER的形式:
export LM_LICENSE_FILE=28001@xichi-wsLM_LICENSE_FILE

2. 你生成license的时候,为什么使用的2014.2?
FEATURE nLint snslmgrd 2014.2 <---这里应该使用2013.09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拷过去没有搞定,用sme-ic的解决方法搞定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万分感谢!
用你说的方法把lic文件和环境配置后,nlint的gui界面启动成功。

对这个license的float形式不了解,我现在都是用export LM_LICENSE_FILE=license.dat的形式,
跟float形式(export LM_LICENSE_FILE=28001@xichi-ws)怎么混用?

网友:
  1, 版本号可以大于或者新于tools的版本,这个没问题2,那个float的lic没起来,应该还是有问题的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重复运行lmgrd,端口就被占用,以为是LM_LICENSE_FILE写法有问题,重启后重新lmgrd搞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两个问题同时改的,没有再去确实是哪个问题引起。不过应该是这个LM_LICENSE_FILE的floating形式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 sme-ic

万分感谢!
用你说的方法把lic文件和环境配置后,nlint的gui界面启动成功。

对这个li ...
引用 楼主:

简单讲,你的lic里有SERVER、DAEMON行的话,就用PORT@SERVER,没有的话就直接指定文件。多个不同类型的lic可以混用:LM_LICENSE_FILE=$LM_LICENSE_FILEIC_AIC_BIC_CORTA@SERVERORTB@SERVER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今天使用nlint有问题,然后重启工作站后,lmgrd又报出无效license文件语法问题,这又是怎么一回事?
我在工作站上装了个virtualbox的虚拟机,多了一个虚拟网卡,是这个影响的吗?

网友(2014-06-22):
太牛逼了,请问能不能给弄成绿色版的?我们公司不准装nlint,只能找个绿色版的,结果在网上还没有找到。

网友(2014-08-19):
请问楼主,你的那个端口号与你之前的license的端口号是一样的吗?

网友(2014-11-07):
我也是这个问题,帮顶

网友(2015-06-07):
感谢楼主和@sme-ic

网友(2015-12-08):
好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了,希望能解决。明天试下

网友:
问题还是没有解决

网友:
太厲害了, 學起來

网友(2016-11-17):
回复 网友B:
能否加一个好友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楼主,你的nLint可以了吗

网友(2017-02-28):
回复 网友B:

    您好。想问下关于synopsys工具license环境变量的设置 我目前服务器上是export LM_LICENSE_FILE=/vcs/lic/synopsys.dat

我目前新装了一个nLINT工具   我看您说有float的形式。  不知道float的形式我的环境变量如何设置呢?
直接是export LM_LICENSE_FILE=27003@localhost 后面应该是什么呢?我看您发的那个是笑脸。。。。。多谢前辈指教啊 小弟刚接触

网友(2017-05-23):
请问设置port@server 这种形式的环境变量,那软件怎么知道我的license是放在哪里的呢?不用指定license的目录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