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字电路如何利用PT生成需要的timing模型lib文件

楼主(2014-02-25):
请教各位大侠,数字电路如何利用PrimeTime生成需要的timing模型.lib文件?
PrimeTime有没有生成.lib文件的功能?

网友:
extract_model -library_cell -format lib -output xxx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!

网友:
please check the extract_model command.
For the hdp design, we use it.

网友(2015-03-13):
同问,设计一个IP,有spef,有网表,如何生成.lib?

网友:
就是pt的sta  flow啊,

read_verilog
source $sdc
read_parasitics
report_timing
extract_model   出 lib file

网友:
extract_model   for the block model

网友(2015-09-02):
有没有详细的说明?

网友:
pt user guide里面有: modeling methodologies

网友(2015-10-21):
是可以的,好像可以提取模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40.STA里面有专门出lib的操作,gmake -f ../design.pt lib_postroute_*
需要spef/.v

网友(2015-12-04):
生成的lib文件中, RST port 上与clk相关的recover_rising timing  查找表 显示:“nan nan nan nan”  ...如何解决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ding

网友(2016-04-11):
12楼的问题有没有人回答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