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问三极管控制的MOS管工作在截止区怎么办

楼主(2014-02-25):
箭头处的管子VGS<0,如何调呢?

网友:
偏置不对了。

楼主:
我知道,我想增大后面的VGS,VGS又是三极管控制,我怎样增大三极管基极电压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能再三极管发射极加点电阻把MOS偏置抬高些吗?

网友:
至少发个全点的示意图吧,这个叫大家怎么看啊

网友:
重新设计偏置

网友:
1. cascode a BJT (two BJT to bias MOS)
2. increase the current of BJT to increase the veb.

mpig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将BJT的电流增加了4倍,可是还是那样,Vgs<0

楼主:
这是别人提炼的电路图,好像这里做的BJT不知道是做什么用   还是是什么保护电路什么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不是要设计  还是要调电路阿

网友:
how about first method?

网友:
is there any device connect to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 nmos?

网友:
how about the first method?

网友:
提炼的?是反向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