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FIFO你是自己写还是用IP?

楼主(2014-02-25):
我之前一直是用IP,从来没自己写过。
到新单位,要求不能用IP,必须自己写FIFO。。。这是为啥呢,例化的虽然是没有自己写的灵活,但是也没必要这样吧。。。

休息了4个月,开始上了2天班,突然有种什么都不会的感觉,心里好恐慌!

网友:
难道你公司一个ip都不用?

网友:
避免版权问题吧。

网友:
写个fifo算是数字设计基本功吧

网友:
自己写的fifo可以量身定做,省了很多逻辑

网友:
锻炼锻炼你的手艺也很好啊,加油。

网友:
自己写的自己清楚内部实现啊

网友:
厂家的FIFO经常出BUG,反正altera的FIFO出BUG的情况我遇到过,复位都没有用,必须下电重加载才能解决

网友:
也一直喜欢直接用IP核,省了不少事,但是对如何实现知之甚少……

网友:
fifo是基本功,建议你自己写,练扎实对以后有好处

楼主:
恩恩,谢谢大家的回复.虽然压力山大.但是我会努力的!

网友:
发现很多面试都要求写个FIFO,同步或异步,算是基本功吧。

网友:
可靠的IP是简化设计的必须品,不管是别人的还自己已经验证成熟的
不然一个大设计全自己写,那得到何年何月,还不稳定

网友:
做IC的转去做FPGA,会有一种啥都不会安排的感觉。
FPGA的转去做IC,也有啥不会自己搭的感觉。

网友:
我到觉得两者做起都是差不多的(最少只是设计层面上是差不多)
IC的也是要从top考虑的
FPGA的设计也是要设计很多具体的模块的

网友:
记得刚开始学FPGA,从verilog开始学起,就写过FIFO,格雷码计数器做垮时钟域处理,现在基本的都用IP,怎么写早忘了.......

网友:
FIFO通常是解two different clock domain issue
因該不難吧~~~

网友:
是应该自己写

网友:
写一个稳定可靠的fifo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呵呵 。。。

网友:
用现成的ip。

网友:
同步FIFO不难的,但是异步FIFO应该有一定难度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有时是错误操作fifo造成的,如full时写数据,empty时读数据

网友:
FIFO是数字设计的基本知识,但是在工程中还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,合适就好

网友(2014-05-25):
FIFO能自己写就自己写。。。会学到很多东西   再说这个是搞数字逻辑的基础。。。加油啊

网友:
一直直接用IP核...

网友:
写个同步FIFO不需要多少时间,留着以后一直可以用,写个带参数可配置的。asic不会买个fifo ip的

网友:
xilinx的fifo一般的深度最少只有16,我们现在需要设计一个1bit深度的fifo,只能自己写。不过,确实能够学到不少东西

网友:
FIFO自己写吧。注意两边读写时序和使能,gray-code与自然数之间的转换。空满标志位的生成等问题。
还可以自定义一些功能,如快空快满标志,同步清零等功能。

网友:
IP核就是黑盒子,很多公司基于很多原因都不用IP核,毕竟自己写的代码可控性更高!

网友:
现在很多面试都要写个fifo的,不过一直都是直接用ip的!!

网友(2015-06-18):
我还是喜欢用IP。。。

网友:
表示很不理解

网友:
Fifo设计会了,接口设计就再也不是问题

网友:
楼主还是建议你自己动手认真思考下,其实不用IP网上也有很多关羽FIFO的资料的,真正研究了就不会觉得很艰难啦

网友:
是不是公司有意让你锻炼下基本功

网友:
好像自己写可以学很多东西呢  我反正是不会

网友:
肯定是IP啊

网友(2015-08-22):
我觉得自己写肯定比IP好用

网友:
都是自己寫的比較多

网友(2016-06-15):
我是来挖坟的,自己写的兼容性好,换器件不用头疼的挨个换IP

网友:
同步异步FIFO属于基本电路模块,根据项目情况还有些衍生的特殊定制需求,数字设计最基本的技能还是要掌握

网友:
一直直接用免费IP

网友:
一般公司会有专门做一个脚本生产FIFO(灵活),根本不需要IP。如果公司每个人都自己写FIFO,增加时间成本而且容易出BUG,不利于FIFO的维护

网友(2016-07-18):
牛人还是多

网友:
可以有开源的fifo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