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Isolation cell

楼主(2014-02-25):
low power设计时,isolation cell有AND,OR和锁存型 3种。AND用于锁0,OR用于锁1。我的问题是,为何不采用NAND进行锁1,NOR进行锁0?采用NAND和NOR相比前面的 就可以省下一个非门的资源,为何不这样设计,请大家指教。

网友:
当ISO为false的时候,用NAND/NOR输出信号就和输入信号反向啦~

网友:
主要是要取反,容易造成理解上的错误吧,

and,or比较容易理解,不容易出错,

网友:
这是一个理解习惯的问题,物理实现相关的这些器件,涵义越清晰越好,毕竟需要很多工具确认它的存在和逻辑。
如果愿意,异或和同或也可以作isolection cell,aoi/oai也可以作,问题是复杂之后把自己都搞糊涂了。

网友:
单元库里没有纯的and/or,都是通过nand/nor+inv搭起来的

网友(2014-11-23):
回复 网友A:
版主,看帖子中有个 关于ISO的 “若将ISO放在output端,还需要引always-on(常开电源模块)的power rail过来” 这啥意思啊

网友:
确保不关断 isocell本身的电源啊

网友(2018-04-08):
我想原因應該是當iso兩側domain都帶電時,signal 從一個 domain到另一個domain,此時的iso相當與一個buffer,這樣才合理。

网友(2018-06-07):
回复 网友B:

iso的目的是什么?为什么需要ISO?是因为这个domian要关闭,但是iso是always on啊。所以电源怎么来?你放在output,肯定要把rail拉过来

网友(2018-10-15):
请问isolation的结构何原理是怎样的?还有一个PSO cell,小白求教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