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荷泵升压电路,升压倍数及输出电压的问题

楼主(2014-02-26):
想设计电荷泵升压电路,刚开始学习所以了解的不多,想问下电荷泵升压,输出电压只能是输入电压的固定倍数吗,如1,1.5,2倍等,我想设计输入电压1.2V,输出电压1.5V的电荷泵升压电路,在原理上可行吗?

网友:
当然可以啊,要配合闭环调节

网友:
加上環路控制就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想再问一下,我的电池是<=1.2v的,希望先经过升压,再经过一级LDO,最终得到1.2V输出给后级供电。希望整体效率能高一些,因此希望电荷泵升压部分能不要升太多,避免在后面的LDO上有过多损耗。

我现在对电荷泵的原理了解的还不透,想问下,电荷泵从1.2V升到1.5V,相比从1.2V升到1.8V或2.4V,效率上是不是会差很多啊,大概能做到多少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电荷泵只在特定的电压点上有高的效率。如果要灵活一定,那还是考虑boost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好,请问电荷泵升压和boost升压两个是怎么区分的??

网友(2014-08-22):
结构完全不一样嘛

网友(2015-03-02):
回复 楼主:

    最近也在设计电荷泵,2.1V-3.3V;疑惑中

网友:
输入Vin,N倍升压,输出Vout
能得到的理想最高效率就是Vout/N/Vin,考虑到其他损耗,还要低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