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需要一个检测心脏,脑电的传感器

楼主(2014-02-26):
第一次接触传感器,看到有很多分类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哪一种类型,各位可否推荐一下,谢谢!

网友:
这个  应该  不好搞到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比较晕啊,今儿刚进组,对这些东西完全一头雾水;我就是想找个人体信号的传感器,您能告诉我怎么找么,我现在连搜什么名都不知道,谢谢

网友:
I DO NOT KNOW

网友(2014-04-17):
你要做什么呀?检测心脏?还是心电?心电的电极都可以买到,脑电的电极也一样,心电/脑电的检测电路也可以搭、也可以买集成的单片,搜索ECG、EEG、Analog Front End,等等。

网友:
研究下心电图仪器的探头吧,应该是非常成熟的东西了

网友:
神念科技有测心电和脑电的传感器,芯片里面集成了传感器以及处理器,直接用数字输出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4-05-27):
应该确定一下需要满足的参数,在选品牌和型号

网友(2014-06-26):
这个不叫传感器,是电极片,导联,放大器

网友:
到底想要检测什么??????

网友:
have u made a decision about choosing one yet ?

网友:
and please would appreciate it if u tell me whats ur final choice as i need to work on a similar issue

网友(2014-11-06):
心电好办,脑电要看你有多少钱了……
之前搞过神念的单电极脑电,就是个玩具。
其他的方案都比较贵。
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一起用AFE开发一个脑电装置~~之前想过没动手做

网友:
应该是模块哦,前端电极贴近人体的各个部分,之后信号进入处理模块,出来就是需要的信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