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MS混合仿真问题

楼主(2014-02-26):
请教一个问题,我现在有一个混合信号IC项目在做总体仿真。它包括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,模拟部分现在是用的schematic电路在做前仿,数字部分是用的verilog网表+SDF反标文件做后仿。仿真器是用的verilog_AMS,由于电路规模较大,信号不能采用save all的形式,对于数/模接口信号只能采用保存部分信号的方式来查看。
   但是,如果我想看数字module内部的网表信号,应该怎么操作了。AMS仿真器中是否有保存verilog内部信号的功能,请大侠解答,谢谢!

网友:
这个我也遇到过,因为没必要,所以没深入研究。
你搞定没?
我下午研究一下,告诉你结果

网友:
只能看verilog里面调用的各个子模块之间的信号哈,而且前提是顶层只有各个子模块互相连接的关系,不能有其它的如反向、与之类的关系

网友:
digital信号data很少,可以多存点,ananlog信号存上面几层就行了

网友(2023-11-13):
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想知道这个操作方法

网友(2024-03-12):
您好,最近也是做后仿真流程,sdf文件通过ncsdfc转成sdf.X文件,加到ams options sdf中,仿真结果看起来像是没加进去,请问您是怎么设置的?

网友(2025-04-23):
请问解决了吗?同需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