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bonding时是一次bond一个pad,还是可以同时bond 多个?

楼主(2014-02-26):
有没有做封装的能告知一下? bonding时是一次bond一个pad,还是可以同时bond 多个? 我说的是用wire bond。

网友:
一个一个按顺序来的。

网友(2014-04-01):
目前还没有见过一次可以bonding好几个的。如果出现那UPH好高。

网友:
电源应该可以啊

网友:
应该是一个一个来的

网友(2014-05-13):
应该是一个一个来的,非专业人士

网友(2024-09-19):
,这个图中PAD bonding不出去是什么原因

网友(2025-01-08):
目前接触到的都是一个一个bonding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