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reate multipart path

楼主(2014-02-26):
如果做好template 文件,如何能通过设定好的参数create multipart path,比如坐标,应该用什么命令?

网友:
这个(个人意见)好像不能直接给template赋参数值吧,可以用leHiCreateMPP()函数在LE中直接添加,这个函数是不带参数的;
      你如果想用给定的参数来画MPP的话,你可以使用函数rodCreatePath( arguments )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函数没用过,谢谢提示!

网友(2024-04-01):
有解决吗,求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