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测试dac的静态和动态指标

楼主(2014-02-26):
具体的如何测试dac的静态和动态指标,最好有相关的资料书籍。跪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Cadence Modelwriter Reference.pdf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请参考《数模转换器(影印版)》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,最后一章的内容,关于测试讲的很清楚。

网友:
请参考 [意]佛朗哥•马洛贝蒂 著的《数据转换器(影印版)》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,最后一章的内容,关于测试讲的很清楚。
现在有翻译版了——[意]佛朗哥•马洛贝蒂 著,程军, 陈贵灿 等著 当当上有售
http://product.dangdang.com/2331 ... amp;t=1393605409000

网友:
请参考《数据转换器(影印版)》(意)马洛博蒂 著 / 2010-08-01 /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,最后一章的内容是关于数据转换器的测试,讲得很清楚。
现在有翻译版 程军, 陈贵灿 等译 / 2013-07-01 /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,本人未看过翻译版,不知道怎么样,是否有有关测试的章节。

网友:
用一个理想的ADC对正弦波进行转换,然后把转换的数字信号通过你的DAC进行转换,对DAC转换的阶梯正弦波进行FFT或者DFT,进行SFDR,SNR,ENOB的计算。
用一个理想的ADC对斜坡信号进行转换,然后把转换的数字信号通过你的DAC进行转换,同时用一个理想的DAC进行转换,通过这两个DAC转换的阶梯斜坡信号进行DNL和INL的计算。
在cadence里理想的ADC和DAC可以通过modelwriter生成verilog A代码创建symbol进行spectre和verilog A的混合仿真

这是我仿真的方法,请指教…………

楼主:
lishiliang您好,你有这种具体的仿真的文献或者资料吗?谢谢

楼主:
modelwriter在哪里呢,我没有用过啊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个是我正在做的一个5bit folding&interpolating ADC,在1GSPS下的仿真结果,红色是我的ADC对斜坡信号转换后通过理想DAC转换的,不同通过DAC把信号放大了K倍,粉色的那个是理想ADC对放大了K倍的信号直接转换后通过DAC转换的,由于折叠内插的高位和低位还没有进行位同步,所以可以看出明显的凸起和凹陷,这两个阶梯波进行做差可以得出DNL,把输入的斜坡信号和转换的信号做差再减0.5LSB电压,可以得出INL,如果输入正弦波ADC-DAC转换后,可以通过FFT/DFT看频谱,进行其他动态参数的计算,你觉得呢??请指正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觉得我是按照这几个参数的定义来的,你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吗??

    我对ADC的了解水平有限,还请大家指正,谢谢

楼主:
谢谢你,那个你有具体的做这些指标的文件吗?比如如做差,如何做fft,之后如何做动态指标的仿真?希望您能有所帮助。再次感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用cadence自带的calculator进行运算和做dft

楼主:
那采样点怎么考虑呢?我是第一次做dac,好多都不知到。希望你能指点下。谢谢您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(2014-08-11):
回复 网友A:

   解释的很详细了,对我有很大的帮助,非常感谢!

网友(2015-04-14):
回复 网友A:

生成的理想DAC是串行的,目前做的输出是并行的输出。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为什么说modelwriter生成的理想DAC是串行的???
你再仔细看看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虽然自己改了下,但直接用modelwriter直接出来的是这样的。

是我参数没选对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是并行的,只不过是总线形式。
    在这个d<9:0>端口使用网络标号d<9:0>,然后在你的并行数据上分别用网络标号d<9> d<8> ....d<0>
这样就对应好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,又长知识了。能请你帮我看看这个十位adc问题出哪里了,频域参数都很烂,SNR=31.3db,SINAD=31.1db,SFDR=46.66db.ENOB=4.8信号频率3.8khz,采样350khz,取1024个点做fft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如果你的采样频率是fs=350kHz
    N=1024
    根据相干采样,fs/N=fi/M,M是和N互质的整数,表示M个信号周期取N个采样点
    所以fi=M*fs/N=M*350kHz/1024=M*0.341796875kHz
    M可以取奇数3,5,7,9,11,.....
    M取11时,fi=3.759765625kHz
    所以你信号频率取3.8kHz不满足相干采样的条件,造成频谱泄露

    反过来,如果先确定你的信号频率fi=3.8kHz
    那么fs=fi*N/M=3.8kHz*1024/11=353.745454545....4545....

    瞬态仿真后,把数据保存成.csv文件,注意舍弃前面电路建立时的数据,取后面的11个信号周期的1024个数据,在matlab下做fft
    (在cadence 的计算器中也可以做dft,但是计算SNR等参数还是在matlab下计算比较简单,personal opinion)
   在做完fft后对fft的结果取模(使用abs()函数),然后计算功率,再计算SNR等参数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对了,忘说了,在做fft前一般还需要对数据进行加窗,如在matlab下,data.*hann(N),就是对data进行加窗,data的数据长度是N,N一般是2的指数,如1024。

    你也可以先在cadence下的计算器中用dft先做运算,看看频谱形状怎么样。如果频谱都不理想,那也就不用在matlab下做计算了

网友:
仿真中如果能做到消除频谱泄露,fft也可以不需要加窗

网友(2015-06-24):
感謝 很有幫助!!

网友(2016-09-28):
正在做DAC,学习一下

网友(2017-07-14):
非常感谢。 如何选择最适合设备的尺寸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O(∩_∩)O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O(∩_∩)O谢谢

网友(2021-11-08):
8# wgc20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