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 LVDS 接口的问题。

楼主(2014-02-26):
一般的FPGA 都带了LVDS接口,电压摆幅是350MV左右,但是我现在外部的输入信号只有200MV,该怎么做处理了才能让FPGA正常识别呢?

网友:
实际经验,200MV信号LVDS接口能够识别,
再小的都行,具体小到多少就不太清楚了
之前一块板子,用的是EP3C5E144C8,由于设计上有点问题,输入信号只有100mV多,最后验证数据没有出现错误。

楼主:
好的,我去验证验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