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视频相关bt656问题

楼主(2014-02-26):
问题描述:①当我把输入数据(bt656数据),时钟(27M),直等给输出数据(bt656数据)和时钟(27M)时,再把输出的bt656经过一个芯片转换成NTSC video,再输入到另一块板子上转换成vga输出,发现在屏幕上显示有白色亮点,这些亮点还一排一排的,不是很明显;然而通过抓信号发现输出的bt656数据是没有问题的。
②当我把输入数据(bt656数据)存在ddr中,把时钟直等输出,从ddr中读出数据后输出数据(bt656数据),发现没有此问题。
有人能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吗?
谢谢了,刚接触视频方面fpga,大家见笑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记得BT656规格本身就有分NTSCPAL
2
种输出模式,为何要再转NTSC??

好吧~也许这不重要,也许您可以确认一下,DATA CLKphase有没有问题~

网友:
1)有可能是IO上时序的问题。可以在输入bt656数据后面加个寄存器再输出试试(也可以尝试用negedge采样bt656数据,再输出试试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