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DIY高手帮我

楼主(2014-02-26):
我觉得ICC里面用这个命令很麻烦:
move_objects -delta { x 0} [get_selection]
有没有DIY高手帮忙做个图标(icon),只需要输入X的值,再点下图标,就可以实现上面那个命令。

网友:
没做过图标,不过下面的命令没准儿能帮到你:

gui_set_hotkey -hot_key F10 -tcl_cmd {move_objects -delta { $x 0} [get_selection]
} -replace

这是个设置hotkey的命令,执行以后,按F10就能实现你要的功能。 不过x的值要事先用"set x 数值"设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