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nsys Designer 安装问题,求大侠指点。

楼主(2014-02-26):
昨天晚上再论坛上下载了个Ansys Designer 8.2,安装破解后,运行Designer提示错误。安装在XP和WIN7系统上都提示一样的错误。跪求大侠指点。

楼主(2014-04-09):
问题已解决,设置不检测更新就OK啦。

网友(2014-08-04):
请问大侠我这问题该如何解决呀?

我之前已安装了Ansoft SIwave 7.0并能使用.
按照指示安装破解完后,开启Designer.
第一个问题:Internal error: WebUpdate is missing required information
第二个问题:企图Insert Circuit Design, 跳出了一个Security Message

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'during Initialization'.
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(FLEXlm Error -97)

再按Diagnose, 发觉
Client License Settings Tab里的 Active Host Ids及Active Serves的Value是空的.

请救救我呀! 谢谢!

网友(2015-06-16)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表示还是没能完全破解!按照PJ中read me 步骤是没有问题的!我刚安装成功,运行正常。

网友(2015-10-29):
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(FLEXlm Error -97)
怎么解决?

网友(2016-09-30):
支持一下楼主,目前破解遇到问题,就是Ansoft SIwave和Ansys Designer只能使用一个,有人解决了2个软件能共存安装方法了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