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FPGA 全局时钟 问题!!!ORZ..........

楼主(2014-02-26):
各位大神,请教一个关于FPGA时钟的问题,
我们项目需要使用100MHZ和400MHZ的时钟,其中100MHZ是系统时钟,需要是全局时钟,400MHZ只是驱动DA模块。

开始我们项目的100MHZ的时钟是由MMCM核产生的,可以综合编译,而且很快,生成bit文件大约3个小时,但是MMCM产生的时钟质量不好,存在抖动,所以使用BUFR+BUFG模块来产生100MHZ的时钟,时钟质量是可以的,但是map的时候很慢,请问各位大神:

1.BUFR+BUFG模块可以作为全局时钟吗?
2.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方法,让map更快?

多谢各位!!

网友:
经过BUFG之后走的是全局时钟网路,能够驱动全局(也就是我们说的全局时钟),经过BUFR之后,只能驱动特定区域的逻辑,你用MMCM核产生100Mhz的时钟,然后让其经过BUFG,这样产生的时钟质量应该是可以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mmcm里面已经用bufg了,IBUFDS+BUFG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