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5141library中的cellview变成只读的是什么原因?怎么解决?大神何在

楼主(2014-02-26):
ic5141library中的cellview变成只读的是什么原因?怎么解决?大神何在?

网友:
不出意外应该是电路非正常关闭过。 可以删除相应cellview下的.cdslck文件解决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

网友:
切换大小写,然后点击e,我是小本科生,错了勿怪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