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有关sdevice的收敛性问题

楼主(2014-02-27):
请教各位大神,为了使问题收敛,在编写输入cmd文件时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?
这是我看到的经验:
(1). Iterations尽量设置的大一点
(2). 设定minstep 和 interations,minstep的数值至少比
    initialstep少3个数量级
(3). 初始电压不要设太高,高电压用goal达到
(4). 修改mesh,使之更合理
我都试过了,还是不收敛。请大神们 分享经验。

网友(2015-01-13):
我也在学习,自己的看法:
对于(1),没多大意义,10~15次比较合理,最多20次,牛顿法收敛速度还是很快的。与其继续迭代花费时间,不如趁早换用更小的step;
对于(2),minstep,我一般设1e-6,再小意义也不大,收敛很困难的时候就要考虑调整网格和模型参数了,否则时间花费太多;
对于(3),初始电压都是从0开始吧;
对于(4),理所当然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