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ilinx PCIe仿真问题

楼主(2014-02-27):
求助各位大神,Xilinx PCIe生成的simulation文件夹下的仿真文件怎么用?路径要怎么设置?

网友:
可以不用管,
直接在ISE下调用modelsim就可以了

网友:
就是把board_common.v,tests.v,pci_exp_expect_tasks.v的路径,改到实际的文件夹下,再就是最好调用modelsim,我之前用isim仿真,一直超内存,当然我用的32位系统。详细问题你可以看我的帖子《PCIE核仿真,没有仿真结果》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,做PCIe的仿真时直接在ISE中点board.v用modelsim仿真吗?我试了几次都卡在这不动了
# Top level modules:
#
board
#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10.1c Compiler 2012.07 Jul 27 2012
# -- Compiling module glbl
#
# Top level modules:
#
glbl
# vsim -L xilinxcorelib_ver -L unisims_ver -L unimacro_ver -L secureip -lib work -voptargs=\"+acc\" -t 1ps work.board glbl

楼主:
回复 3# neufeifatonju 谢谢,我的仿真路径已经修改过了,是直接点击board.v仿真吗?能和我说说具体的仿真操作过程吗?不胜感激

网友:
我最近也在仿真PCIE 核,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
http://bbs.ednchina.com/BLOG_ARTICLE_3006863.HTM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多谢,调用modelsim已经可以了

网友(2015-03-11):
我最近在学习PCIE,大神能不能带我入门啊!真心求指导!

网友(2017-10-19):
正在摸索中,很多不懂!

网友:
直接运行.do文件在modelsim下运行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