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高手。。。

楼主(2014-02-27):
,想问一下各位高手,这个图该怎么画,有些器件不知道去哪里找,也不知道是什么,麻烦各位告诉小弟一下,谢谢。。。补充一下,这个电路是在candence下面画的。这里边参数什么的都没有,我该怎么设置,谢谢解答。。

网友:
你用的工艺库里有这些器件才能画。三端电阻和电感

楼主:
回复 3# nk 想问一下,那个MOS管该怎么转才能呈现图中所示,镜像也找不到。。。。谢谢。。

网友:
LZ,你的QQ号暴露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,嗯,刚看到,所以就删掉了。。。谢谢提醒,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问题,谢谢。。

网友:
这里有mos管,电阻,电感,用cadence就可以画,前提是你们工艺PDK齐全,直接在单元库里调用就好了,你要根据你需要的功能性能仿真去设定参数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调出来的是什么样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还没调啊,就是因为还没有搭出来电路,器件有些找不到,也不认识,所以参数什么的也不知道怎么设定。是个新手,好多还是不懂,谢谢各位耐心给我解答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这个MOS管是怎样转换方向的??镜像么??可是我找不到那个选项,麻烦指点一下吧,谢谢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用i调用,调出来上面就可以写w  l   n,这些参数,我记得下面有个sideway  你点下就可以变换方向了,一般鼠标右键就可以变换,具体的还得看你bindkey(快捷键)是怎么设置的,你最好找个做过线路的指点下,现场的话很轻松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谢谢,我找到了。有问题再问您吧,跟前也没什么人可以问,所以只能是自己摸索,然后就是问各位高手了,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再问一下图中是什么类型的电感,怎么找啊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想问一下您图中是什么类型的电感,找半天没找到。。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根据图片,实在是辨别不出来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电路图还没连出来,这个类型的电感也没找到,而且这些器件的参数不知道该怎么设置,所以一堆问题,麻烦您帮我解答一下吧,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,可是图片里面就是这么画的,其他的辅助也没有,那我该怎么办啊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还有就是既然是三端电阻,那肯定是有阻值的,可是图里面什么参数都没有,这该怎么设置哦。。真的头大了。  ,只是文章下面给了这么一个表,应该是跟参数设置有关的吧,麻烦您给看看。谢谢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也不是DE出身,我主要做后端,就是大致的了解些,那个图片是给你的指标,那个线路肯定是给你参考用的,阻值电感大小类型什么的都要结合工艺来考虑的,不是想当然,线路搭搭仿仿就出来了,你真得找个大神DE指点指点,不然的话容易走弯路,我就能帮你到这了,祝你好运哈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谢谢你,我导师也是一天到晚忙的,我之前找过几次,他也是说自己去研究,不要一遇到问题了就问,所以我只好来这里求助各位高手了,不过还是谢谢你给我解答,我再去找找别的办法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的问题太基础,建议找个师兄当面请教。另外,初学者还是多看看书,从基础知识学起,别上来就搭电路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嗯,我知道了,就这么搭下去真的是学不到什么东西,什么都不懂,我去找找基础的资料,想问一下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适合初学者的资料,方便的话传一些给我吧,谢谢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