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不同方块阻值的多晶硅电阻的电流能力都一样吗

楼主(2014-02-27):
例如方块电阻为5欧姆,50欧姆和1k的多晶硅电阻,

能流过的电流大概都是1mA/um吗?但是发热量差别很大啊,求指点,谢谢!

网友:
1mA/um 基本问题不大!
多晶电阻没有电子迁移率问题

楼主:
谢谢!M1层的电阻是每方块80m欧姆,但是电流也是粗略1mA/um,看来电阻发热的影响比较小,主要看迁移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