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nalysis & Elaboration什么意思啊

楼主(2014-02-27):
新手,quartus 中Analysis & Elaboration 什么意思啊

网友:
似乎是检查设计错误,不仅仅是代码错误,包括参数设置错误等。

网友:
Analysis是检查你的语法错误,并且产生Elaboration过程所需要的中间文件,Elaboration是把你的RTL级描述转换成与工艺无关的门级网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