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pectreverilog仿真问题求助

楼主(2014-02-27):
模拟模块纯粹是一个pulse信号,数字部分是一个反相器(用verilog代码写的),采用spectreverilog仿真,发现模拟的pulse信号输出正常,而经过数字的反相器后输出不正常,一直是一个低电平信号,这种结果是怎么造成的?感觉模拟信号进不去数字模块,不能被数字模块处理!!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呢?求高手赐教。

网友:
先搞清楚流程,然后确认一下你的model IO和parameter设置的是否正确。

网友:
接口部分电平定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