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大大们,在icc中有没有什么命令禁止在某些block里插入buffer呢?

楼主(2014-02-27):
现在有个设计,不想在某些block里面插入buffer!ICC中有没有类似的命令,禁止在block里面插入buffer呢?
谢谢啦!

网友:
set_dont_touch [get_nets -hier blockname/*]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命令好像只是不容许在nets上插入buffer,但是工具还是会新建net,然后再新建的net上插入buffer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那用 set_dont_touch_network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嗯,谢谢!我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