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用冒号连接,Assura验证时要怎么设置

楼主(2014-02-27):
有用过Assura的大神吗?我block版图中两处电源是用冒号标的pin(AVDD33:),calibre里有connect选项可以选择,但assura在哪里设置啊?请具体说明下。

网友(2014-09-13):
回复 楼主:

   说说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替他回答你吧,assura的LVS菜单页面最下面有几个附加的函数,其中有一个叫joinable net的,点上之后再设置一下应该就ok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