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9track和12track单元库的问题

楼主(2014-02-27):
用9t和12t的库来分别实现同一个设计,9t的实现面积能否比12t小一些? 9t的单元虽然小,但pin比较集中,出pin走线也可能会拥塞。还有就是9t和12t各自真正的优势在哪?

网友:
12t的速度高,用12t主要考虑速度

网友:
要看频率,高频的话9T未必有优势,低频的话,一般9T比12T能做得更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9t的leakage也相对比较小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大概有500Mhz,用9t来实现,发现面积也没比12t来的小,瓶颈主要是线绕不开了,到最后总有short,还比较难修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500M不算太高频率,至于到底选9T还是12T要根据你逻辑还有就是整个chip的die size来综合评估。9T比起12T优势应该就是面积吧,但这也非必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是要综合考虑啊,9T的漏流功耗比12T要低好多的

网友:
速度吧,12速度高,9密度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