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研究Incremental Sigma-Delta ADC(增量Sigma-Delta ADC)的请进

楼主(2014-02-27):
下面给出Incremental Sigma-Delta ADC一阶和二阶调制器的原理框图!请问谁有二阶Incremental Sigma-Delta ADC的相关资料,以及具体实现电路?还有图中的Reset应该选择怎样的时钟频率,换句话说,Reset信号的时钟频率与采样频率有什么关系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!

网友:
每次量化之前进行一次Reset,frst=OSR*fs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能发一些资料给我吗?最好有具体的电路。cuibing_hqu@139.com。非常感谢

网友:
是啊,谁做过这。投片测试的来聊聊

网友:
不是conversion之后reset一次么。。这样不就确定reset时钟了嘛。。ps:也是刚学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conversion之前reset

楼主:
每一个sigma-delta cycle复位一次。。。

网友(2014-06-27):
很南理解 !

网友(2014-10-23):
这个ADC输出速度快了,但是热噪声貌似还是下不去,过采样率摆在那里。

网友(2018-08-09):
发现最近都没有新帖讨论这个Incremental ADC

网友(2021-09-26):
增量式SDM和传统SDM的区别只在于:每次转换相位前都会给积分器和数字部分复位一次吗?   没有别的区别了是不

网友(2023-10-19):
引用 楼主:
每一个sigma-delta cycle复位一次。。。

你好  楼主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嘛?

是每个sigmADC 一个周期 复位一次嘛?

网友(2024-01-22):
每次转换之前reset一次,使得IADC看起来像Nyquist ADC,可以 single-shot的方式点读,一般应用于低速传感器应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