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利用UVM搭建SoC验证平台时激励该怎么给?

楼主(2014-02-27):
小弟学习UVM没多久,最近在看《A Practical Guide to Adopting the Universal Verification Methodology(UVM)》,了解到要搭建系统验证平台时,通常将编写好的interface UVCs和module UVCs集成到system environment即可。但有个问题是验证的激励该怎样给呢?我这里有两种想法(以一个SoC系统为例):    1. DUT忽略cpu,将AHB UVCs设置为active,由系统验证环境中的Virtual sequencer将激励驱动给AHB UVCs,配置模块或是对模块进行一些诸如读写的操作,在驱动各module UVCs完成相应功能的验证,也就是说所有的激励都是Virtual sequencer来给的。
    2. 软硬件协同仿真,将测试激励加入到设计好的软件当中,编译成目标文件写入到SoC存储器中,启动CPU,并通过总线驱动外设完成相应功能的测试,这时的AHB UVCs设置为passive,只负责监视总线的活动。但这种方法有个问题是,仿真的时候还需要Virtual sequencer驱动一些模块的外设接口,Virtual sequencer要怎样跟CPU进行协调呢?
    以上是我想到两个给激励的方法,也不知道对不对?如果对的话,以上两种方法哪个更好一点呢,或者说更符合UVM的思想呢?如果不对,还望给出正确的方法?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迷津,这里先谢谢各位了!

网友:
都可以,看你的验证目标是什么了。指令级激励可以和序列结合使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    嗯,后面一种方法是不是可以这样:先由CPU配置各个模块的寄存器,然后在由系统的Virtual sequencer驱动相应的激励到各模块的外部接口上去

网友(2015-02-12):
回复 网友B:

    问一下,如果像你想的这样实现,virtual sequencer怎么知道系统cpu什么时候配置完成了?

网友:
拉DUT信号给接口信号,在driver中进行阻塞吧。

网友(2019-01-13):
可以通过sram作为交互啊,环境监测sram中的相应标志

网友(2021-05-11):
请问怎么解决的?

网友(2021-07-11):
共享内存,在SRAM内存选择几个地址做为标志位,每个标志位代表不同的消息。C程序和Verilog 利用这些标志位进行通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