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中对于standard cell的power与ground的处理

楼主(2014-02-27):
请问给位,在ICC中布放完standard cell和tap filler后如何将这两种物体的power与ground连接,是自动还是手动???新手,勿喷啊!!!

网友:
derive一下就可以了吧。

网友:
1. please add the rail first
2. derive the pg

网友:
那么多SC肯定自动连接啊
derive_pg_connection
不过我的layout里面总是提示IO PAD的电源没连上,但是到properties里面看,显示也是连上的
顺便问下,verify_pg的时候,IO有很多floating pin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