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大神解答温度计码转二进制码出错

楼主(2014-02-28):
设计DPWM里面有一个模块是温度计码转二进制码的(有两个这样的模块_1与_2)。二进制码binary_out 5位测的是input_pulse的脉冲宽度。第一幅图是温度码转二进制码的查找表。

第二幅图是用Isim跑的post-route simulation

_1与_2使用的都是相同的查找表,但binary_out_2测出来input_pulse_2就是xx。实际上input_pulse_2宽度是6ns,在查找表上有对应的二进制码。
求各位大神解答为什么会变成xxx?

网友:
有波形就好查了啊,你可以看下变x时的驱动是哪一块,逐次检查。也可以看看是不是用的文件里面有使用specify语句,这种一般在仿真终端都会有提示的。
如果嫌语句复杂不好查,就在每个case后面写个display函数显示时间,看下变红的时候是哪块case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