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中关于PAD的terminal问题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4-02-28):
大家好,我这里有个问题请教大家,PAD上的terminal好像在create_floorplan的时候自动生成的,但是我现在只要用adjust_fp_floorplan命令调整floorplan,PAD上的terminal就消失了,为什么?难道调整后只能手动一个一个加terminal吗?有没有更好的方法。谢谢大家!

楼主:
请教了一位高人,其实很简单,只要再执行一次,place_fp_pin -block_level,PAD上的terminal就又回来了。

网友:
delete 掉,刷新一下也会自动回去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        怎么刷新?我是用adjust_fp_floorplan命令后,terminal消失掉的。

网友:
ctrl + R  ,这个f 以后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像不行啊,我刚试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喔, 我也一阵子没有用了,改天再试试,先按你的方式来吧, 有消息,我再更新给你吧 ,印象中没有用过你的那个命令,terminal 是ok了,除了个别terminal的pad上没有做全,需要create—terminal 外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好的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