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处理变化数据速率的问题

楼主(2014-02-28):
各位大神,请问在FPGA中是如何处理,输入数据速率不定然后转化成输出数据速率稳定的情况的?

网友:
用fifo,异步时钟处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怎么去确定读时钟呢?输进来的数据速率是不稳定的,怎么讲数据稳定的采样到FIFO中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外部数据进来的时候没有参考时钟么?还是说需要从数据中提取时钟,这些得搞清楚。

楼主:
回复 4# buley 输入数据是普通网线上的传输的数据,没有时钟,就是两对差分信号,我就是想透明传输,把输进来的数据转变一下速率,输出去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网线上传输的数据据我所知应该是先到一个PHY芯片,然后转换成GMII或RGMII或SGMII接口再到FPGA,PHY芯片是会将数据时钟提取出来的。这都是很成熟的设计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哦,这样的啊,我们选用的是MAC和PHY集成在一起的芯片,这样是不是就比较麻烦了啊?加小弟QQ137682978求指导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样更好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大神,小弟最近很郁闷,一直没搞明白,怎么将网线上的数据进行速率转换,另外 以太网芯片出来的数据是稳定速率的吗?期待大神的指导,万分感谢啊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那个时钟可能不稳定,但是可以作为参考时钟,然后让你的fpga内部做一个锁相环去让你的板载vcxo同步到这个参考时钟上,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