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减少 leakage power 方法

楼主(2014-02-28):
ICC user guide 里提到
using cells with a lower threshold-voltage for timing-critical paths and cells with a higher-threshold voltage for other paths can reduce the leakage power without violating the delay
又提到
One of the techniques to reduce the leakage power is to have higher-threshold voltage cells in the timing-critical path and lower-threshold voltage cells on the other paths.
到底是用 higher-threshold voltage cells 减少 leakage power 呢?
还是用 lower-threshold voltage cells 减少leakage power呢?

网友:
higher-threshold voltage cells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不是很明白。。。

网友:
igher-threshold voltage cells 减少 leakage powerv

网友(2014-04-17):
iCC那个命令可以实现这个功能?

网友:
意思是说关键路径不用高阈值的cell,以满足时序。而非关键路径尽量用高阈值cell减少leakage。

网友:
又提到
One of the techniques to reduce the leakage power is to have higher-threshold voltage cells in the timing-critical path and lower-threshold voltage cells on the other paths.

这句话有问题啊  哪里看到的呢?

网友:
可以这样理解,一个mos管 的Vgs 小于这个vth 时候有一个漏电流。这个就是vth 小的时候导致静态功耗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