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SE在使用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。

楼主(2014-02-28):
我在使用ISE的时候,出现了下面的警告:WARNINGrojectMgmt - File D:/Xilinx/xilinxprojectfile/fifo_control/FIFO_Ctrl.stx is missing.
WARNINGrojectMgmt - File D:/Xilinx/xilinxprojectfile/fifo_control/FIFO_Ctrl.stx is missing.
WARNINGrojectMgmt - File D:/Xilinx/xilinxprojectfile/fifo_control/FIFO_Ctrl.stx is missing.
WARNING:ProjectMgmt - File D:/Xilinx/xilinxprojectfile/fifo_control/FIFO_Ctrl.stx is missing.
WARNING:ProjectMgmt - File D:/Xilinx/xilinxprojectfile/fifo_control/FIFO_Ctrl.stx is missing.

这种警告不停地出现,这是什么意思啊。。我在网上也没收到。

网友:
就是差文件呗,而且是warning应该问题不大。我查了下stx后缀应该是Syntax file of EditPlus,所以你看看是不是你代码中那里引用了FIFO_CTRL.STX这个文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哦,好的。谢谢您。似乎就是没什么为了问题,现在有不出现了。。

网友(2014-11-11):
回复 楼主:

请问最终问题怎么样解决的?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呢,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请问这样的问题是怎么样解决的啊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

网友(2016-04-18):
执行一下Project菜单里的Clean up Project Files

网友:
应该是相应的IP文件没有加入到工程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