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各位大侠,在xilinx的FPGA中是否能把VREF脚当普通I/O用

楼主(2014-02-28):
请问各位大侠,在XILINX中想把Multi-function pins  当做 user I/O时是否需要进行设置。

XILINX的文档中相关描述:
Multi-function pins are labelled IO_LXXY_ZZZ_#, where ZZZ represents one ormore of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in addition to being general purpose user I/O.
If not used for their special function, these pins can be user I/O.

楼主:
补充一下,目前在做一个DDR2的项目,通过Xilinx的MIG自动分配DDR2的管脚时,将一根地址脚ADDR4分配到了一个bank上的Vref上。现在疑惑的是,bank上一般有两个vref脚,其中一个作为参考电压接0.9v,另外一个作为普通IO使用,那这个Bank识别高低电平的时候是否会出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