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CIe与DDR3的设计问题

楼主(2014-02-28):
声明一下,技术小白~~请教各位一个问题。
采用FPGA+PCIe+PC时,需要将数据进行实时从FPGA经PCI传输到PC,需不需要将FPGA采集到的数据缓存到DDR3中,再由FPGA从DDR3中读取送进PC端?
需不需要DDR3是不是要计算一下数据量的大小,如果数据量小是不是可以直接缓存到FPGA的RAM中再上传?

请大牛给个回复,或者给一些关于PCIE的设计建议。

非常感谢!

网友:
采用FPGA+PCIe+PC时,需要将数据进行实时从FPGA经PCI传输到PC,需不需要将FPGA采集到的数据缓存到DDR3中,再由FPGA从DDR3中读取送进PC端?
需不需要DDR3是不是要计算一下数据量的大小,如果数据量小是不是可以直接缓存到FPGA的RAM中再上传?

请大牛给个回复,或者给一些关于PCIE的设计建议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不是大牛哈。但看过相关参考。

(1)从FPGA到PC,需要缓存。但是由于WINDOWS系统中能开缓存不大,所以没必要用大容量的DDR3而是用内部的RAM来搭建。DDR3读写没分开,反而影响速度。
(2)从内部RAM读取到PC,需要用到chain DMA,以便大容量传输数据。
(3)目前常用的FPGA内部接口一半是AXI4

网友:
你自己其实已经找到答案了
首先评估数据缓冲的大小,然后确定缓冲区采用DDR或者FPGA自带的RAM

网友(2014-04-13):
At one data streaming transfer system design, you should consider the throughout balance at all parts of system. The buffer between two sub-system need to consider two directions data streaming throughput can keep balance at enough long time.

网友(2014-06-28):
要看你的采样速率,不快的话可以内建RAM通过DMA上传到PC

网友(2014-08-06):
回复 楼主:

   恩,如果是大数据量连续传输的话还是需要DDR的

网友(2014-09-14):
主要看采样数据的速率,pcie的系统相应延时,可以计算出对buffer的大小需求,如果内部RAM够,就用内部RAM了。

网友(2015-07-11):
长姿势了

网友(2015-10-30):
楼主能否请加一下PCIe的知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