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从cadence导出网表用Hspice仿真出错

楼主(2014-02-28):
导出的网表:

*  Generated for: HSPICE
*  Generated on: Feb 28 10:53:03 2014
*  Design library name: CMOS_simulation
*  Design cell name: Constant_current
*  Design view name: schematic
.global 0
.option search='e:\hspice_mutisim\st02_model'  ***这两行是我
.lib 'st02.lib' t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添加的库文件
.temp 25
.option ARTIST=2 PSF=2
*  Library name: st02
*  Cell name: rhr2k
*  View name: schematic
.subckt rhr2k_pcell2461 minus plus
+  segR=14.4154K segL=10u segW=1.3u
    xr0 plus minus rhr2k segR M=1 L=segL W=segW
.ends
*  End of subcircuit definition.

*  Library name: CMOS_simulation
*  Cell name: Constant_current
*  View name: schematic
v1 net11 0 dc=0
v0 net025 0 dc=2.5
xr1 net27 net025 rhr2k_pcell2461 m=1 segR=380.566e3 segL=264e-6 segW=1.3e-6
mpm1 net19 net19 net025 net025 mp L=5e-6 W=70e-6 AD=84e-12 AS=84e-12 PD=142.4e-6 PS=142.4e-6 M=1
mpm0 net15 net19 net025 net025 mp L=5e-6 W=70e-6 AD=84e-12 AS=84e-12 PD=142.4e-6 PS=142.4e-6 M=1
mnm4 net11 net15 net17 0 mn L=5e-6 W=15e-6 AD=15.75e-12 AS=15.75e-12 PD=32.1e-6 PS=32.1e-6 M=1
mnm8 net15 net17 0 0 mn L=5e-6 W=15e-6 AD=15.75e-12 AS=15.75e-12 PD=32.1e-6 PS=32.1e-6 M=1
mnm6 net19 net27 0 0 mn L=5e-6 W=15e-6 AD=15.75e-12 AS=15.75e-12 PD=32.1e-6 PS=32.1e-6 M=1
mnm9 net17 net27 0 0 mn L=5e-6 W=15e-6 AD=15.75e-12 AS=15.75e-12 PD=32.1e-6 PS=32.1e-6 M=1
mnm7 net27 net27 0 0 mn L=5e-6 W=15e-6 AD=15.75e-12 AS=15.75e-12 PD=32.1e-6 PS=32.1e-6 M=1
.dc v1 0 5 1
.end

simulate后就出现

**error** reference        0:segr             not found or not correct type for the element model
      it was referenced in element         1:xr0
    the line number was      15

的错误。
各位大神,帮小弟解决一下啊!万分感谢!

网友:
xr0没有定义, HSPICE 网标和Cadence的是不一样的。xr0 plus minus rhr2k segR M=1 L=segL W=segW,这句后面要有调用的subckt名字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嗯,我知道。但我不知该如何改。我直接用cadence里的spectre也仿不出来,依然说是电阻的问题。在画原理图的时候该如何选择电阻啊?

网友(2016-01-20):
rhr2k_pcell246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