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rimetime SI问题

楼主(2014-02-28):
请问各位大侠:
我用primetime进行静态噪声分析时软件会卡死,报告不出结果来,会不会是因为我的primetime没有primetime SI的licence导致的,所以无法进行噪声分析?下图是我启动primetime时的Linux界面图,红框内表示primetime SI已安装好了,这就表示已经有primetime SI的licence了吗?到底怎么能知道是否有primetime SI的licence,谢谢。

网友:
get_license PrimeTime-SI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样就可以了吗?给primetime SI licence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如果你本身没有pt-si的lic的话应该会报没有lic的,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如果你lic的话应该会报的.
So you are not the lic issues.
Please try another version for the pt

网友:
So you are not the lic issues.

even you can set the SI enable and check the result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