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DR3的读写操作,看看我的流程对吗?

楼主(2014-02-28):
最近简单调了一下KC705开发板上面的DDR3,型号是MT8JTF12864HZ-1G6;有时候加载程序后,发现读出数据不是写进去的,在这将我的操作思路说下,有弄过的说说哪块有问题:1.ip核的sys_clk_i给400M时钟,clk_ref_i给200M时钟;app_wdf_mask全为0;app_sr_req,app_ref_req,app_zq_req接pull_down;
2.等初始化完成后(即init_calib_complete为高电平)1.5s,对ddr3写操作,在app_wdf_rdy为高,且app_rdy为低电平时,使能app_en,且app_cmd=0;
3.判断:
a,若(app_rdy == 1) && (app_wdf_rdy == 1) ,则app_wdf_wren<=1, app_wdf_end  <= 1 ,app_wdf_data=写数据,app_addr
<=初始地址,步骤4。

b,若(app_rdy == 0) && (app_wdf_rdy == 1) ,则app_wdf_wren<=0, app_wdf_end  <= 0 ;等待app_rdy == 1
c,若 (app_wdf_rdy == 0) ,返回2。
4.判断:
a,若(app_wdf_rdy == 1),则app_wdf_wren<=0, app_wdf_end  <= 0 ,app_addr
<= app_addr + 8 ;步骤3;

b,( app_addr == ADDRESS ),ADDRESS为设定的最大地址值;步骤5;
c,若 (app_wdf_rdy == 0) ,返回2。
5.空闲40周期,步骤6;
6.读操作,判断:
a,若(app_addr == ADDRESS),读结束,步骤7;
b,若( app_rdy == 1),app_en   <= 1 ;app_cmd
<= 3'd1,app_addr
<= app_addr + 4 ;步骤6;

c,否则,步骤6;
7.空闲1024周期,步骤3。

但是有时候读的数据不是写进去的数据,如图:

楼主:
步骤4.b中,app_en<=0,app_wdf_wren<=0, app_wdf_end  <= 0 ,app_addr <= 0,步骤5

楼主:
周一,会有人来解答的吧

楼主:
结贴了,调差不多了。虽然没人回答,但是希望能对别人有点借鉴意义。我只能说调试别人是帮不了你的,逛逛论坛,启发一下倒是真的,一百个人调试,一百个不同的问题,让人怎么帮。

网友:
您好,我来晚了,呵呵!我最近也在kc705上做ddr3的实验,但苦于没人交流,你的ddr3调试成功了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您好,我来晚了,呵呵!我最近也在kc705上做ddr3的实验,但苦于没人交流,你的ddr3调试成功了吗?

网友(2014-06-30):
回复 楼主:

你好,我最近也在弄ddr3,初始化的init_calib_complete信号仿真能拉高,下到板子上就一直为低,请问可能是啥问题。或者给个联系方式指导下

网友:
表示不太懂

网友:
spartan6的mig核的信号跟v7的不一样,还是高端器件的好调

网友(2014-08-04):
现在谁还在弄这方面的东西,一起交流下,我也在弄ddr3读写。504267997

网友(2014-10-21):
回复 网友A:
今天我也碰到这个问题,直接用example design都不行,后来换了块板子好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好 最近我也在调ddr3 可否加QQ交流下?  我的 1029470549    你也是NEU的?

网友(2015-04-13)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在写,想请教一下问题,刚开始学习

网友:
看完帖子,收获很大啊

网友(2015-10-10):
回复 网友A:

ddr3初始化的init_calib_complete信号仿真能拉高,下到板子上就一直为低,请问可能是啥问题。或者给个联系方式指导下

网友(2016-02-21):
没看图,可是发现你的读写的突发长度不一样,写是4,读是8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最近在学习调试ddr3,能否请教一下。

网友(2016-04-15):
最近也在调DDR读写,可以分享下调试代码吗?请问这个和MCB控制DDR读写有什么不同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仿真和板子根本就不是一回事,仿真初始化肯定会拉高,初始化不成功,应该是硬件的问题,先检查一下时钟有没有问题,然后器件啥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init_calib_complete这个信号在新的MIG核中应该是phy_init_done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