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spice_vH-2013.03-SP2_Win安装疑问

楼主(2014-02-28):
hspice_vH-2013.03-SP2_Win安装,按照破解文件破解,破解后一定要联网才能成功!连接是这个楼主提供的:
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432653&highlight=hspice

网友:
不联网,一样成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咋弄一下就可以了,求救!是否生成的lincese里面需要加入语句

网友:
按照破解就可以run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最近试了好多遍,可是都不行,可能是机子上用license的软件太多了,相互之间冲突导致的,楼主可以把你的license前面几行发过来看看吗,mac和ID涂掉好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期待详细说明啊。正在煎熬中,破解总是不成功

网友:
破了之后就是hspice.exe has stopped working。tell me why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团子里有个2011的破解工具,用那个就可以。

网友:
已扣除 2信元,现在将开始下载

网友:
破解的第二部点了之后弹出个框就消失了,然后怎么办 * You will get the SECRET DATA infomation
在哪里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用了在能联网的机子上成功了,但是不联网的机子不成功。 不联网的机子mac地址提取不了,估计是这个原因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成功了。是网卡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把lincese中的前面几行去掉,不要让它联网去找就可以了
# SERVER XX
#DAEMON XX
#All XX
#SERVER linux XX
#VENDOR XX
用#号注释掉就不联网也OK了,破解机请参考:
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432653&highlight=hspice这个链接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我装了支持win7 64位旗舰版,8个核跑起来100%
哈哈,挺牛的,很快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各位按照我提供的链接下,如果仅仅需要license,可以在这里下,谢谢那位提供网盘链接的热心楼主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感谢。感觉还是必须要有mac地址才行,先前我的是由于网卡没安驱动导致的。现在弄好了。灰常感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是的mac地址是必须的。我估计建个虚拟网卡地址也行

网友:
又发现宝贝啦,哈哈

网友(2014-06-24):
谢谢,刚刚装好

网友(2014-11-19):
用个高版本试试,体验下

网友(2015-01-19):
用2011的破解方法也可破解2013,win7 64bit可用

网友:
2013用2011的方法也可破解,win7可用。

网友:
   用你说的方法 终于解决了我的困扰 非常感谢

网友:
Win8 实测可用

网友(2015-05-09):
回复 网友C:

   求破解Crack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遇到同样的问题。。。,不知您解决了没有~

网友(2015-09-14):
希望能找到较好的版本。

网友(2016-03-02):
有没有2014版安装说明

网友(2018-05-30):
thanks! thanks! thanks! thanks! thanks! thanks! thanks! thanks! thanks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