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做ECO 我已经在metal freeze 了 可以lvl 那些设定的metal还是动到了 求助

楼主(2014-03-01):
ICC 做ECO  我已经在metal freeze 了  可以lvl  那些设定的metal还是动到了  求助

网友:
是新追加的线用了freeze metal还是原有的metal被移动了,或者是单纯的被删除了?

网友:
“可以lvl ” 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原有的metal 被移动了

网友:
我是这么理解的, 工具比较傻, 复杂点的走线他就走不动了...还是会动你freeze metal.....要是不多就手动改回来额...... 就算金属修改的话 改动的也不多吧....

网友:
用的什么命令?我做的时候不出这种状况呢

网友(2017-04-24):
根据我的经验,很可能是你哪里弄错了。我曾经出现过以为都已经freeze了,结果漏掉了一根

网友(2018-11-15):
设置了freeze layer是不会动到freeze了的层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