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~~ DC后slack是负的怎么解决呢

楼主(2014-03-01):
还是第一次发帖。。下面是timing report中的两条具有代表性的路径
(1)

  Startpoint: u_amber/u_decode/o_rs_sel_reg_0_

              (rising edge-triggered flip-flopclocked by sysclk)

  Endpoint: u_amber/u_execute/R_2533

            (rising edge-triggered flip-flopclocked by sysclk)

  Path Group: sysclk

  Path Type: max

  Des/Clust/Port     Wire Load Model       Library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system             1000000               saed32hvt_tt1p05v25c

  a25_core           280000                saed32hvt_tt1p05v25c

  a25_register_bank  35000                 saed32hvt_tt1p05v25c

  a25_execute        35000                 saed32hvt_tt1p05v25c

  a25_barrel_shift   8000                  saed32hvt_tt1p05v25c

  a25_alu            8000                  saed32hvt_tt1p05v25c

  Po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nout       Cap     Trans     Incr       Path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clock sysclk (rise edg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0.0000

  clock network delay (idea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0000

  u_amber/u_decode/o_rs_sel_reg_0_/CLK(DFF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0.0000 #  0.0000 r

  u_amber/u_decode/o_rs_sel_reg_0_/Q (DFF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02    0.1396    0.1396 r

  u_amber/u_decode/o_rs_sel[0]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2.2337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1396 r

  u_amber/u_decode/o_rs_sel[0](a25_decod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1396 r

  u_amber/rs_sel[0]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2337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139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i_rs_sel[0](a25_execut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139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i_rs_sel[0]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2337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139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i_rs_sel[0](a25_register_bank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139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i_rs_sel[0](net)   2.233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139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1025/A(INV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02    0.1940    0.333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1025/Y(INV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95    0.0331    0.3667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n3386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1.1615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3667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921/A2(AND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95    0.0126    0.3792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921/Y(AND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62    0.0614    0.4407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n3397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2.4148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4407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260/A1(AND2X4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62    0.0168    0.4575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260/Y(AND2X4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687   0.1040     0.5615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n103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  18.5903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5615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333/A1(AO2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687    0.0628    0.6243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333/Y(AO2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76    0.0828    0.7070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n142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0.6456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7070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334/A4(OR4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76    0.0130    0.7200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334/Y(OR4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178    0.0991    0.8191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n3501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0.6661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8191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4439/A4(NOR4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0.0178   0.0134     0.8325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4439/Y(NOR4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24    0.0811    0.913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n3510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1.1275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913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4445/A1(NAND2X0_HVT)                 0.0224    0.0131    0.926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4445/Y(NAND2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0.0378    0.0371    0.9637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n3792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0.5425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9637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4734/A3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0.0378    0.0109    0.9746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U4734/Y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85    0.0508    1.0254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o_rs[6]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1.0937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0254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register_bank/o_rs[6](a25_register_bank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0254 f

  u_amber/u_execute/reg_bank_rs[6]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0937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0254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76/A1 (MUX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85    0.0127    1.0380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76/Y (MUX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46    0.0753    1.1134 f

  u_amber/u_execute/rs[6]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0.6175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1134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931/A1 (AND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46    0.0124    1.1258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931/Y (AND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23    0.0496    1.1754 f

  u_amber/u_execute/shift_amount[6]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0.6331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1754 f

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i_shift_amount[6](a25_barrel_shif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1754 f

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i_shift_amount[6]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0.6331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1754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39/A1(OR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23    0.0127    1.1881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39/Y(OR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52    0.0526    1.2407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n585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1.2938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2407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653/A2(OR2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52    0.0174    1.2581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653/Y(OR2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505    0.0703    1.3284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n1094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  7.6254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3284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83/A1(OR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505    0.0299    1.3583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83/Y(OR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43    0.0652    1.4235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n535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1.1364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4235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652/A2(OAI21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43    0.0141    1.4376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652/Y(OAI21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96   0.1115     1.5491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n404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    8.7966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5491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489/A(IBUFFX4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96    0.0304    1.579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489/Y(IBUFFX4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76    0.0688    1.6482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n362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    8.7696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6482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56/A1(AND2X4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76    0.0363    1.6845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56/Y(AND2X4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537    0.0885    1.7730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n2061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  11.9540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7730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908/A1(NAND2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537   0.0436     1.8166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908/Y(NAND2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48    0.0392    1.855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n610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0.4677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855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910/A3(AND4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48    0.0103    1.8661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910/Y(AND4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01    0.1178    1.9840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n616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0.5402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9840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914/A1(AND4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01    0.0118    1.9958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914/Y(AND4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10    0.0931    2.088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n620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0.6831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088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918/A1(NAND4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10    0.0150    2.103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918/Y(NAND4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804    0.0691    2.1730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n632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0.5651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1730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930/A1(OR3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804    0.0124    2.1854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930/Y(OR3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85   0.0899     2.2753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n633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0.5630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2753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931/A1(NAND2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85    0.0123    2.2876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931/Y(NAND2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530    0.0304    2.3180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n656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0.5706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3180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69/A2(NAND3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530    0.0125    2.330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U69/Y(NAND3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1031    0.1050    2.4355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o_out[0]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1.6361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4355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barrel_shift/o_out[0](a25_barrel_shif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4355 f

  u_amber/u_execute/barrel_shift_out[0]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6361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4355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i_b_in[0](a25_alu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4355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i_b_in[0]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6361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4355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U369/A1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1031    0.0144     2.4499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U369/Y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37    0.1103     2.5602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a[0]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2.8155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5602 f

u_amber/u_execute/u_alu/DP_OP_34J16_124_6843_U214/A2 (NOR2X0_HVT)  0.0437  0.0219   2.5822 f

u_amber/u_execute/u_alu/DP_OP_34J16_124_6843_U214/Y (NOR2X0_HVT)   0.0231  0.0728   2.6549 r

u_amber/u_execute/u_alu/DP_OP_34J16_124_6843_n172 (net) 3                 1.6281    0.0000     2.654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U13/A2(OAI21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31    0.0156     2.670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U13/Y(OAI21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87    0.1053     2.7759 f

u_amber/u_execute/u_alu/DP_OP_34J16_124_6843_n171 (net) 2                1.1316    0.0000     2.7759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U181/A1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87   0.0141     2.7900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U181/Y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18    0.0606     2.8507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n110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0.6012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8507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DP_OP_34J16_124_6843_U194/A1(AOI21X1_HVT) 0.0218   0.0132  2.8638 f

u_amber/u_execute/u_alu/DP_OP_34J16_124_6843_U194/Y (AOI21X1_HVT) 0.0224  0.0810   2.9448 r

u_amber/u_execute/u_alu/DP_OP_34J16_124_6843_n160 (net) 1               1.3040    0.0000     2.9448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U172/A1(XOR2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24    0.0286     2.973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U172/Y(XOR2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65    0.0872     3.0606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n104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0.6329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0606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U173/A1(OR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65    0.0139     3.0744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U173/Y(OR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06    0.0500     3.1244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n441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0.6277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1244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U318/A1(NAND3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06    0.0138     3.1382 f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U318/Y(NAND3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94    0.0302     3.168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o_out[3]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1.5115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168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_alu/o_out[3](a25_alu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168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alu_out_pc_filtered[3]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5115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168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1097/A1 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94    0.0139    3.182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1097/Y 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43    0.0925    3.274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C1_Z_3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1.0519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274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9/A0(HADDX1_HVT)      0.0343    0.0211    3.2960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9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25    0.0775    3.373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28(net)  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373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8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25   0.0208     3.3943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8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701    3.464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27(net) 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464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7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3.4851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7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3.554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26(net) 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554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6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3.575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6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3.645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25(net)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645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5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3.6662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5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3.735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24(net)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735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4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3.7567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4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3.826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23(net)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826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3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3.8472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3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0.0698     3.9170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22(net)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9170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2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3.9377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2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4.007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21(net)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007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1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0.0208     4.0283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1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4.0980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20(net)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0980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0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4.1188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0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52    0.0737    4.192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19(net)         2   1.5892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192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9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52    0.0239    4.216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9/C1(HADDX1_HVT)      0.0289    0.0678    4.2842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18(net)         1   0.6138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2842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190/A1 (AND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89    0.0123    4.296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U190/Y (AND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46    0.0571    4.353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17(net)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353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7/B0(HADDX1_HVT)      0.0246    0.0208    4.374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7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670    4.441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16(net)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441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6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4.4621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6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0.0698     4.531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15(net)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531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5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4.5527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5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4.622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14(net)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622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4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4.6432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4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4.7130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13(net)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7130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3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0.0208     4.7337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3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4.803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12(net)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803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2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4.8242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2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4.8940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11(net)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8940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1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4.9148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1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4.984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10(net)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984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0/B0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5.0053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0/C1(HADDX1_HVT)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5.0751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9(net)  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0751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9/B0(HADDX1_HVT) 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5.0958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9/C1(HADDX1_HVT) 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5.165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8(net)  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165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8/B0(HADDX1_HVT) 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5.1863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8/C1(HADDX1_HVT)       0.0317   0.0698     5.2561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7(net)  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2561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7/B0(HADDX1_HVT) 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5.276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7/C1(HADDX1_HVT) 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5.346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6(net) 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3466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6/B0(HADDX1_HVT)       0.0317   0.0208     5.367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6/C1(HADDX1_HVT) 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5.4372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5(net) 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4372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5/B0(HADDX1_HVT) 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5.457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5/C1(HADDX1_HVT) 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5.5277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4(net)          1   1.0329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5277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4/B0(HADDX1_HVT) 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5.5484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4/C1(HADDX1_HVT) 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5.6182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3(net)          1      1.0329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6182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3/B0(HADDX1_HVT) 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5.6390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3/C1(HADDX1_HVT)       0.0317    0.0698    5.7087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2(net)          1      1.0329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7087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/B0(HADDX1_HVT)        0.0317    0.0208    5.7295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2/C1(HADDX1_HVT)        0.0314    0.0695    5.798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n1(net)         1       0.9915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798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/A1(XOR2X1_HVT)         0.0314    0.0199    5.8189 r

  u_amber/u_execute/DP_OP_132J4_124_3115_U1/Y(XOR2X1_HVT)           0.0305   0.1062     5.9250 f

  u_amber/u_execute/C55_DATA4_31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0.5565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9250 f

  u_amber/u_execute/R_2533/D (DFF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05    0.0112    5.9362 f

  data arrival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9362

  clock sysclk (rise edg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0000     5.0000

  clock network delay (idea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0000

  u_amber/u_execute/R_2533/CLK (DFF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0000 r

  library setup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0.0370     4.9630

  data required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9630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data required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9630

  data arrival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5.9362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slack (VIOLATE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0.9732

(2)

Startpoint:u_amber/u_mem/R_2532

              (rising edge-triggered flip-flopclocked by sysclk)

  Endpoint:u_amber/u_fetch/u_cache/address_r_reg_10_

            (rising edge-triggered flip-flopclocked by sysclk)

  Path Group: sysclk

  Path Type: max

  Des/Clust/Port     Wire Load Model       Library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system             1000000               saed32hvt_tt1p05v25c

  a25_mem            140000                saed32hvt_tt1p05v25c

  a25_dcache         140000                saed32hvt_tt1p05v25c

  a25_core           280000                saed32hvt_tt1p05v25c

  a25_wishbone       8000                  saed32hvt_tt1p05v25c

  a25_fetch          140000                saed32hvt_tt1p05v25c

  a25_icache         140000                saed32hvt_tt1p05v25c

  Po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nout       Cap     Trans     Incr       Path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clock sysclk (rise edg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0000

  clock network delay (idea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0000

  u_amber/u_mem/R_2532/CLK (DFF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0.0000 #  0.0000 r

  u_amber/u_mem/R_2532/Q (DFF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99    0.1884    0.1884 f

  u_amber/u_mem/N19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6.1938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0.1884 f

  u_amber/u_mem/U111/S1 (MUX4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99   0.7300     0.9184 f

  u_amber/u_mem/U111/Y (MUX4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519    0.1325    1.0509 r

  u_amber/u_mem/n344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0.7098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0509 r

  u_amber/u_mem/U34/A2 (OR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519    0.1434    1.1943 r

  u_amber/u_mem/U34/Y (OR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36    0.0651    1.2594 r

  u_amber/u_mem/n48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1.0197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2594 r

  u_amber/u_mem/U105/A2 (AND3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36    0.1232    1.3826 r

  u_amber/u_mem/U105/Y (AND3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94    0.0770    1.4596 r

  u_amber/u_mem/n47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0.5388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4596 r

  u_amber/u_mem/U100/A1 (AND4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94    0.1088    1.5685 r

  u_amber/u_mem/U100/Y (AND4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01    0.0887    1.6572 r

  u_amber/u_mem/n20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0.5532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6572 r

  u_amber/u_mem/U193/A2 (AND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01    0.1117    1.7689 r

  u_amber/u_mem/U193/Y (AND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42    0.0685    1.8374 r

  u_amber/u_mem/sel_cache_p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1.0169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8374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i_request(a25_dcach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8374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i_request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0169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1.8374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U300/A1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42    0.1290     1.9663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U300/Y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56    0.0852     2.0515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n39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1.4383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0515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U93/A1(NAND3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56    0.1437     2.1952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U93/Y(NAND3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99   0.1060     2.3012 f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n610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2.7511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3012 f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U182/A4(OAI2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99    0.1604     2.4616 f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U182/Y (OAI2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04    0.0878    2.5494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o_wb_req (net)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1.0323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5494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o_wb_req(a25_dcach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5494 r

  u_amber/u_mem/cached_wb_req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0323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5494 r

  u_amber/u_mem/U120/A1 (AND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04   0.1444    2.6938 r

  u_amber/u_mem/U120/Y (AND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47   0.0537     2.7475 r

  u_amber/u_mem/o_wb_cached_req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1.0505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7475 r

  u_amber/u_mem/o_wb_cached_req (a25_me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7475 r

  u_amber/dcache_wb_cached_req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0505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7475 r

  u_amber/u_wishbone/i_dcache_cached_req(a25_wishbon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7475 r

  u_amber/u_wishbone/i_dcache_cached_req(net)                   1.0505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7475 r

  u_amber/u_wishbone/U305/A1 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47    0.1437    2.8912 r

  u_amber/u_wishbone/U305/Y 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05    0.0912    2.9824 r

  u_amber/u_wishbone/n250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2.3064             0.0000     2.9824 r

  u_amber/u_wishbone/U304/A4 (AO2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05    0.0170    2.9994 r

  u_amber/u_wishbone/U304/Y (AO2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08    0.0906    3.0900 r

  u_amber/u_wishbone/o_dcache_cached_ready(net)     4        2.0956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0900 r

  u_amber/u_wishbone/o_dcache_cached_ready(a25_wishbone)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0900 r

  u_amber/dcache_wb_cached_ready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0956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0900 r

  u_amber/u_mem/i_wb_cached_ready(a25_me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0900 r

  u_amber/u_mem/i_wb_cached_ready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0956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0900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i_wb_ready(a25_dcach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0900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i_wb_ready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0956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0900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U144/A1(AND3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08    0.1807     3.2708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U144/Y (AND3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97    0.0732    3.3440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n611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0.5509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3440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U146/A4(OA2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97    0.1113     3.4553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U146/Y(OA2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39    0.0717     3.5270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n616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1.0631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5270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U65/A3(NAND3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39   0.1253     3.6523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U65/Y(NAND3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567    0.0680     3.7202 f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n617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0.4681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7202 f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U161/A2(NAND2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567    0.0945     3.8148 f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U161/Y(NAND2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91    0.0579     3.8727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o_stall_BAR (net)               3      1.6669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8727 r

  u_amber/u_mem/u_dcache/o_stall_BAR(a25_dcach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8727 r

  u_amber/u_mem/n17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6669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3.8727 r

  u_amber/u_mem/U184/A1 (AND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491   0.1602     4.0329 r

  u_amber/u_mem/U184/Y (AND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53    0.0650    4.0979 r

  u_amber/u_mem/o_wb_uncached_req (net)                 2      0.9676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0979 r

  u_amber/u_mem/o_wb_uncached_req(a25_me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0979 r

  u_amber/dcache_wb_uncached_req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9676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0979 r

  u_amber/u_wishbone/i_dcache_uncached_req(a25_wishbon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0979 r

  u_amber/u_wishbone/i_dcache_uncached_req(net)               0.9676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0979 r

  u_amber/u_wishbone/U301/A1 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53    0.1437    4.2415 r

  u_amber/u_wishbone/U301/Y 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67    0.0870    4.3286 r

  u_amber/u_wishbone/o_dcache_uncached_ready(net) 3        1.6322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3286 r

  u_amber/u_wishbone/o_dcache_uncached_ready(a25_wishbone)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3286 r

  u_amber/dcache_wb_uncached_ready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6322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3286 r

  u_amber/u_mem/i_wb_uncached_ready(a25_me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3286 r

  u_amber/u_mem/i_wb_uncached_ready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1.6322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3286 r

  u_amber/u_mem/U168/A3 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67    0.1602    4.4888 r

  u_amber/u_mem/U168/Y (AO21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02    0.0518    4.5406 r

  u_amber/u_mem/n310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0.4782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5406 r

  u_amber/u_mem/U87/A2 (NAND2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02    0.0966    4.6372 r

  u_amber/u_mem/U87/Y (NAND2X0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747    0.0698    4.7069 f

  u_amber/u_mem/o_mem_stall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1.7819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7069 f

  u_amber/u_mem/o_mem_stall (a25_me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7069 f

  u_amber/mem_stall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7819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7069 f

  u_amber/U5/A (NBUFF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747    0.1688     4.8757 f

  u_amber/U5/Y (NBUFF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63    0.0622     4.9379 f

  u_amber/n3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1.2055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9379 f

  u_amber/u_fetch/i_mem_stall (a25_fetch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9379 f

  u_amber/u_fetch/i_mem_stall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2055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4.9379 f

  u_amber/u_fetch/U22/A1 (OR2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63    0.1654    5.1033 f

  u_amber/u_fetch/U22/Y (OR2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47    0.0586    5.1619 f

  u_amber/u_fetch/core_stall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2.1024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1619 f

  u_amber/u_fetch/u_cache/i_core_stall(a25_icach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1619 f

  u_amber/u_fetch/u_cache/i_core_stall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1024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1619 f

  u_amber/u_fetch/u_cache/U135/A(IBUFF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247    0.1497     5.3116 f

  u_amber/u_fetch/u_cache/U135/Y(IBUFFX2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56    0.0732     5.3848 r

  u_amber/u_fetch/u_cache/n215 (n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      6.4218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3848 r

  u_amber/u_fetch/u_cache/U220/A4(AO2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56    0.3030     5.6877 r

  u_amber/u_fetch/u_cache/U220/Y(AO22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351    0.0815     5.7693 r

  u_amber/u_fetch/u_cache/address_c[10](net)              2     1.1040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7693 r

  u_amber/u_fetch/u_cache/address_r_reg_10_/D(DFFX1_HVT)         0.0351    0.1313    5.9006 r

  data arrival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9006

  clocksysclk (rise edg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0000     5.0000

  clock network delay (idea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0000

  u_amber/u_fetch/u_cache/address_r_reg_10_/CLK(DFFX1_HVT)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 5.0000 r

  library setup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0.0709     4.9291

  data required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9291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data required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9291

  data arrival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5.9006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slack (VIOLATE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0.9715

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slack violation的问题(如果不换工艺库的话(>_<))
从critical path上看感觉第二条cache那边有点诡异额。。为什么会进进出出的 = =
网上也搜了很多了,但感觉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什么变化,有时候slack甚至还负的恐怖了。。
希望版上各路大虾支支招,感激不尽啊。。T T
为啥我编辑的时候report还是蛮整齐的==。。编辑完就有点乱了。。

网友:
为啥都用HVT的cell?用点normal和LVT的cell试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3Q
用rvt试过,也是负的,大概-0.34。。lvt slack是正的,但是因为对power有规定。。lvt的leakage power直接数量级就上去了。。。如果这些关键路径用lvt的话power会有多少影响呢。。还有DC里面要怎么弄才可以针对性地设定lvt或者hvt?
那有没有其他办法了?(>_<)

网友:
多库综合试试,critical path上换成svt或者lvt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求问怎样可以只把critical path上的库换掉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修setup时先不管功耗优化的事情,到修hold时,使用HVT。

网友:
1.多库综合试试,critical path上换成svt或者lvt。
2. try to flatten this group
3.please check this path at ICC side .Maybe ICC can solve it.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3Q啊~~那在critical path上换库,有什么指令么?还是得自己写脚本换一下呢。试过多库综合,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基本都用了快的库。。怎么控制DC去选择什么库呢?然后用flatten有的时候情况更糟,不知道为什么额

网友(2014-11-15):
看不懂啊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