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大神帮忙教一下怎么写BFM

楼主(2014-03-01):
之前做验证都是对简单模块的验证,基本上都是在testbench写 readtask和writetask。看了一些BFM相关资料,云里雾里的,至今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BFM,哪位大神有写好的BFM代码跟相关解释求不吝赐教,另外现在要我写一个80C52的BFM,真心不知道怎么入手,求大神指条路给我。。。急求!谢谢各位帮忙!哪位朋友比较在行的麻烦留个联系方式或者加QQ吧。谢谢啦~QQ号:二四50六六146

网友:
就是个总线model,要写好这个就得先了解你要用的总线协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好,你说的总线协议我所知道的像SPI有了解过。不过现在我需要针对80C52与外部扩展SRAM的应用系统写一个BFM,单片机访问外部SRAM的时候貌似没什么协议。。。只是有相关的时序要求,另外所谓的BFM我在里面到底是要实现什么功能呢?对于我现在的面临的问题我想来想去总觉得就在testbench里面写个read task和write task就差不多了。。。是在想不出来这BFM到底跟testbench有什么区别。。望赐教

网友:
可以认为BFM是一个DRIVER

网友:
那你就写个sram model供cpu使用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