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OR电路的电源出现gliches时防止翻转的功能如何实现?

楼主(2014-03-01):
POR电路的电源出现gliches时防止翻转的功能如何实现?如下图所,有人做过吗?能否说下思路?有电路或者有相关文献吗? POR

网友:
用延时或者迟滞把那个glich吃掉就得了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回答,但是简单的延时能达到这个效果吗?能滤掉的glitches间隔和glitches 电压幅度相关?

网友:
看你用多大延时或多大迟滞了

楼主:
好的,我搭电路试试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之前查过专利了,没有查到想要的

网友:
这是被称为一系统不能获得专利的电路。

网友(2015-11-04):
看你用多大延时或多大迟滞了

版主,这个方案在实际中可靠吗,我现在想做一个上电完成后,通过逻辑将POR关闭的方案,但是一直没有什么突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