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想用assura提参,单发现ASSURA下拉菜单没有Run RCX选项

楼主(2014-03-01):
想用assura提参,单发现ASSURA下拉菜单没有Run RCX选项,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?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?

网友:
遇到同样的问题~求解答

网友:
好像是需要license吧,我也遇到,直接在下一个QRC安装,结果按不上,变量设置了,license也有,结果在virtuoso没有,求解答呀

网友(2016-08-15):
回复 网友A:

你要先lvs运行没问题后,它才会显示出来!

网友(2017-05-06):
回复 网友B:

Thanks!

网友(2021-04-15):
请问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