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616启动时间长达10分钟,怎么破?

楼主(2014-03-01):
系统是centos6.5 64位,安装了ic616和mmsim13.1后破解。
ic616启动时间长达10分钟,怎么破?

网友:
编辑/etc/hosts
在每行的最后添加 你的主机名,类似这样
127.0.0.1 localhost……  myhost

正常都能解决这个问题

楼主:
修改centos的网络连接方式

网友(2015-12-19):
回复 网友A:
按照您讲的确实很快打开。谢谢。还请您再解答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