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0.18工艺中的nch(pch) bsim模型中为什么有16个模型

楼主(2014-03-01):
这些模型都是什么含义?
还有,手算的时候一般都用导哪些参数?tsmc0.18的模型文件中很多参数名字都看不懂,希望各位指导,谢谢!

网友:
里边的管子类型很多   有normal , middle vt ,native , deep well 等电压的话2v ,5v都有,我觉得看下normal就可以了,大部分的电路也是用这个管子设计。

网友(2014-07-28):
16个model是因为使用的是binning model, 16个对应不同的尺寸;你可以查看里边儿Lmin Lmax,Wmin Wmax 不同,simulator根据尺寸找对应model

网友(2015-12-17)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好,ads rflib也有binning model 是什么意思呀?

网友(2017-04-22):
好像问题没有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