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指点-Ring Oscillator起振问题

楼主(2014-03-01):
新人一个 碰到了个问题 在网上没看到有类似的情况 求助大家帮忙7个反相器组成Ring Oscillator 由于老师指定的库里只有rf管 就只能用它了(Wp=2.5u Wn=1u L=100n)

然后给输入加了initial condition 仿真结果就是起振很慢

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把tran中的stop time改的比较大 (比如100ns)结果就是不振荡

最近刚开始学习这方面知识 看了不少类似的tutorial都没看出哪里有错 所以真心求教 谢谢大家!

网友:
initial condition 怎么设置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设置的是0,设置成1.2也一样

网友:
把tran仿真设置里把maxstep设为1P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结果没变化。。谢谢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任选一个inv 输入设成1输出设成0..

网友:
电源上电不要给一个DC值,给一个Ramp信号。
另外仿真时间放长一点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学习ing!

网友:
把仿真精度提高一两个数量级,maxstap设置小一些,就起振了